单片机接收上位机控制信号,使步进电机转动一定角度

楼主(2018-04-14):
57BYG250B步进电机,有驱动模块,单片机(STC89C52RC)控制其转动设定角度,单片机接收到一个角度步进电机就转动多少度。请问大家单片机用PWM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设定角度怎么写呀?

网友A:
说明你既未认真读模块手册,也未认真读单片机手册。先读通它们吧。

网友B:
你先弄清楚步进电机时几相几拍的,然后一拍能走多少角度,然后用这个作为单位乘以一个倍数就得你想要的角度了。

网友C:
单片机如何和上位机建立联系  可否提供一段keil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D:
步进驱动基本是开环控制,脉冲控制方式下,你只需拨好细分就行,步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多少拍是阐述电机的精度罢了

网友E:
最近在玩3.3V供电的单片机

网友F:
网上具体角度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下,弄清楚几拍,每拍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既未认真读模块手册,也未认真读单片机手册。先读通它们吧。

谢谢啦,已经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弄清楚步进电机时几相几拍的,然后一拍能走多少角度,然后用这个作为单位乘以一个倍数就得你想要的角度 ...

是的,200脉冲转1周,步距角1.8度,上位机给定的角度乘上每度对应的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如何和上位机建立联系  可否提供一段keil代码参考一下

是的,串口通信没问题,只需要将接收到的度数,按照细分开关配置的每度对应的脉冲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驱动基本是开环控制,脉冲控制方式下,你只需拨好细分就行,步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多少拍是阐述电机的 ...

明白了,谢谢哈,已经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玩3.3V供电的单片机

me too ,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具体角度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下,弄清楚几拍,每拍的角度。

是的,谢谢啦,把脉冲数和角度换算清楚就行了,才开始对细分开关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如何和上位机建立联系  可否提供一段keil代码参考一下

只需要配置串口即可,再写个延时函数

网友G(2019-06-01):
楼主写好的程序方便发给我看一下吗,QQ2727004003谢谢啦

网友H(2020-12-03):
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