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指导书(配汇编语言参考程序) 流水灯教学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8-04-14):
1.Keil uVision4软件的使用
1)为了文件安全和方便管理,D盘下建立一个空文件夹,起名单片机实验;在该文件夹中再建立多个文件夹,分别存放多个不同的实验项目(如:实验一、实验二等),避免相互混合
2)双击桌面上的Keil uVision4图标,出现启动画面
3)选择“主菜单project \ New uVision Project”新建一个工程
4在对话框,选择相应的路径和文件夹,给工程取名保存,不需要填后缀
5)接下来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Select Device for Target‘Target 1…’”为工程对象选择器件,就是选择CPU类型找到并选中“Atmel”下的AT89C51;
(8051-based Fullly Static 24MHz CMOS controller with 32  I/O Lines,2 Timers/Counters,6 Interrupts/2 Priority Levels,UART,Three-Level Program Memory Lock,4K Bytes Flash Memory,128 Bytes On-chip RAM)
6工程创建完毕,接下来开始建立一个源程序;选择“主菜单File \ New”命令,新建一个源程序文本文件。在下面空白区别写入或复制一个完整的汇编程序;
7)选择保存文件,文件另存为命令,输入源程序文件名称。因为是汇编语言源程序,后缀名是“. asm”,如果是C语言源程序,后缀名则是“. c”并留意保存路径,然后保存
8接下来需要把刚创建的源程序文件添加到工程项目文件中,选择project左边的管理窗口,右击Source Group 1\ “Add File to Source Group 1,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a*”,在文件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文件,然后点击“Add”即可。
9在点“ADD”按钮时会感到奇怪,对话框不会消失,直接点击“Close”关闭就行了,此时可以看到程序文本字体颜色已发生了变化
10接下来需要对项目的器件及选项进行简单设置选择“主菜单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Target 1…’,在对话框中选择“Target”标签,将晶振频率设成12M(12MHZ方便计算指令时间);再选择Output”标签,选中“Create HEX File”,使编译器编译时输出单片机需要的HEX文件
11Keil uVISION拥有强大的功能,以上是必备的基本操作还有仿真、调试等功能。
2.仿真软件protues的简单使用操作
1)在桌面的“开始”程序菜单中,在桌面上选择【开始】→【程序】→“Proteus 7 Professional”,打开设计界面。
2用鼠标左键单击界面左侧预览窗口下面的“P”按钮,弹出“Pick Devices”(元件拾取)对话框。
3)通过按类别查找和拾取元件或直接查找和拾取元件,把元件从元件拾取对话框中拾取到图形编辑界面的对象选择器中。单片机、晶振、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等
4)把相应元件从对象选择器中放置到图形编辑区中,调整元件摆放位置和放置方向,进行电路连接,编辑修改元件参数,完成电路设计。
5)D盘上建立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将文件命名保存在该文件夹下。
6)借助Keil程序设计与汇编平台,结合课本实例,完成针对硬件电路的程序设计、汇编,注意汇编后产生的.HEX”文件的存储路径。
7)protues系统中,加载单片机软件,观察程序运行效果。
8)“修改程序仿真运行-再修改程序-再仿真运行;”。
3.汇编语言源程序设计(利用C语言的相应功能程序参考课堂笔记)
1)点亮一只发光二极管练习
2)使用移位指令控制8只发光二极管的循环点亮控制
P2口可以作为输出口接发光二极管,既可以输出高电平“1”,也可以输出低电平“0”,“1”和“0”的位置和多少可以任意组合,可以实现流水灯的点亮控制。利用对累加器A的移位指令,控制改变A中的值后从P2口输出,实现花样等的点亮控制。利用仿真软件实现电路设计,观察软硬件的运行特点。

仿真电路原理图

仿真电路原理图

ORG 0000H
MOV A,#0FEH
LOOP1:MOV P2,A
ACALL Delay1s
RR A
SJMP LOOP1
Delay1s:MOV R6,#04H   //延时1S子程序
Delay1:MOV R7,#0FFH
Delay2:MOV R2,#0FFH
Delay3:DJNZ R2,Delay3
DJNZ R7,Delay2
DJNZ R6,Delay1
RET
END

单片机实验指导书(配汇编语言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