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流表电压表源码与电路图

楼主(2018-04-14):
单片机数字电流表电压表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char dis0[16];                           //打印数组初始化
unsigned long time_20ms=0;                   //定时器计数

float Volt=0.0;                          //检测电压
float Acurrent=0.0;                                  //检测电流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midvolt,midcur;  //电压电流中间变量值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sprintf(dis0,"My Designer!!  ");//打印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第一行
        sprintf(dis0,"V:%3.2fv A:%3.2fA",Volt,Acurrent);//打印电压电流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0);//显示第二行
        uartSendStr("reday ok!!",10);
        while (1)         //主循环
        {
                midvolt=ReadADC(1);                                //读取AD检测到的 电压值
                DelayMs(50);          //延时有助于稳定
                midcur=ReadADC(0);                //读取电流转化后的电压值

                Volt=(float)midvolt*5.13/255*3;                //计算出电压 *3表示分压值
                Acurrent=(float)midcur*5.13/255;                //计算出电流

                if(Acurrent>2.62)                         //如果电流转换后的电压值超过2.62
                {
                        Acurrent=(Acurrent-2.62)/0.185;         //电流模块 电压转换计算
                }
                else
                {
                        Acurrent=0;
                }

                sprintf(dis0,"V:%3.2fv A:%3.2fA",Volt,Acurrent);//打印电压电流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0);//显示第二行
//                uartSendStr(dis0,16);          //串口上报
//                uartSendStr("\n",1);                           //换行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uart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此商品已被删除

网友A(2018-10-17):
电压和电流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太好了,可以学习下,谢谢

网友C(2019-01-22):
谢谢楼主,正好我需要。

网友D:
有设计PCB看看

网友E(2019-03-19):
交流电能不能测?

网友F(2019-07-08):
nb课题打算搞这个

网友G:
电流检测是什么芯片,看不清楚。

网友H: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I(2019-09-15):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J:
请问量程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K(2019-11-12):
量程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L:
搭个电路试下,软件没有问题,硬件有点小问题。

网友L:
量程范围可以调整设定。

网友M(2020-08-13):
验证了,功能都可以实现,不知道为什么电流会来回跳动,并且不是最后一位跳动,是倒数第二位在跳动。

网友M:
电流表测试不稳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