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水位测量仪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4-15):
不是特别完美,大家可以参考下。具体见附件
单片机的水位测量仪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的水位测量仪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4;
sbit Relay=P2^0;
sbit LED_H=P1^6;
sbit LED_L=P1^7;
sbit LED_IN=P1^5;
sbit LED_OK=P1^6;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uchar H_lim=11,L_lim=7;
uchar ad_dat1=0;   //读取滤波后的AD值
uchar Water_dat=0;
uchar set_flag=0;
/***************************************************
                函数名称:延时子函数
            函数功能:按键消抖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adc0832****************************//
sbit  Clk= P1^1;
sbit  DATI=P1^0;
sbit  DATO= P1^0;
sbit  CS= P1^2;
uint  dat = 0x00;      //AD值

//AD转换子程序
u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初始化
  Clk = 0;
  DATI = 1;
  _nop_();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通道选择
if(CH == 0x00)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_nop_();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if (adval == test)
     dat = test;
     _nop_();  _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液晶显示程序*/

sbit EN=P2^7;
sbit RS=P2^5;
sbit RW=P2^6;
unsigned char LCD1602_Table[]="0123456789:-";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DIS1_TAB[]={"Water level:  cm"};
unsigned char DIS2_TAB[]={"  H:  cm L:  cm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EN=0;
        RS=1;
        P0=date;
        EN=0;
        delayms(5);
        EN=1;
}
void write_com(uchar date)
{
        EN=0;
        RS=0;
        P0=date;
        EN=0;
        delayms(5);
        EN=1;
}
void init_1602()
{
        unsigned char i;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date(DIS1_TAB[i]);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date(DIS2_TAB[i]);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if(set_flag>0)
        {
                if(i<20)
                i++;
                else
                i=0;
        }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LCD1602_Table[Water_dat%100/10]);
        write_date(LCD1602_Table[Water_dat%10]);
        write_com(0x80+0x40+4);
        if((set_flag==1)&&(i<10))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LCD1602_Table[H_lim/10]);
                write_date(LCD1602_Table[H_lim%10]);
        }

        write_com(0x80+0x40+11);
        if((set_flag==2)&&(i<10))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LCD1602_Table[L_lim/10]);
                write_date(LCD1602_Table[L_lim%10]);
        }
}

//水位计算
void Water_Calculate()
{
        if(ad_dat1<33)
        {
                Water_dat=10-((33-ad_dat1)/3);
        }
        else
        {
                Water_dat=10+((ad_dat1-33)/3);
        }
}

void key()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set_flag++;
                        if(set_flag>2)
                        set_flag=0;
                        while(!K1);
                }
        }
        switch(set_flag)
        {
                case 1: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if(H_lim<99)
                                        H_lim++;
                                        while(!K2);
                                }
                        }
                        else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if(H_lim>0)
                                        H_lim--;
                                        while(!K3);
                                }
                        }
                break;
                case 2: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if(L_lim<99)
                                        L_lim++;
                                        while(!K2);
                                }
                        }
                        else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if(L_lim>0)
                                        L_lim--;
                                        while(!K3);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AD_DAT=0;
        float ad_buf=0;
        uchar i=0;
        LED_OK=0;
        init_1602();
        while(1)
        {
                if(i<10)                                 // 滤
                {
                        i++;
                        AD_DAT+=adc0832(0);                // 波
                }
……………………

网友A(2018-05-21):
很实用,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