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tcs3200颜色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我想让它在检测到黑色时 P01输出低电平,绿色时 P02输出低电平,黑色时 P03输出低电平
程序应该怎样写呢  需要用到串口通讯吗??求大神帮帮忙啊  谢谢了
YL-64颜色传感器 资料.rar (392.86 KB, 下载次数: 32) 这个是传感器资料  图片是我测得数据。
程序不方便粘贴  图片是测颜色的程序,lcd显示的我没截图。求大神 帮帮忙了 万分感谢

网友A(2018-04-15):
例程中将获取的RGB值直接用LCD1602显示,如果检测RGB值接近相等并且三者的和小于10就可以判断为黑色,之于用哪个端口输出只要定义一下即可。

网友B:
图片从下网上看 ,是主要程序,我没截lcd显示那部分

网友C(2021-08-04):
你好,我在使用这个程序时出现RGB值皆为255的现象,而且不会改变,请问楼主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2021-11-26):
用颜色传感器识别天黑?大材小用了吧。光敏电阻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实验可以,实用就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