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怎么将这里边的按键弄为可以通过键盘输入

楼主: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
sbit BeepIO = P2^3; //定义音频输出管脚
sbit KEY1   = P1^0; //按键1 do
sbit KEY2   = P1^1; //按键2        re
sbit KEY3   = P1^2; //按键3        mi
sbit KEY4   = P1^3; //按键4        fa
sbit KEY5   = P1^4; //按键5        sol
sbit KEY6   = P1^5; //按键6        la
sbit KEY7   = P1^6; //按键7        si
sbit KEY8   = P1^7; //按键8        音乐切换

uchar music=0;
uchar n=0;
uchar n1=0;
uchar n2=0;
uchar n3=0;
uchar key=0;
char temp1,temp2;                //存放初值的中间变量

/*********************数码管段码1-8*********************/
uchar code shumaguan[]={0x9e,0x24,0x0c,0x98,0x48,0x40,0x1e,0x00};

/*********************流水灯花样*********************/
uchar code huayang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0xfd,0xfb,0xf7,0xef,0xdf,0xbf};//花样1
uchar code huayang2[]={0x7f,0xfe,0xbf,0xfd,0xdf,0xfb,0xef,0xf7,
                                                0xef,0xfb,0xdf,0xfd,0xbf,0xfe};//花样2
uchar code huayang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char code huayang4[]={ 0x55,0xaa,0xcc,0x33,0x99,0x66,0x0f,0xf0};

/*********************音乐*********************/
uchar code music_dat[][2]= //两只老虎音乐数据,下面每一组是【音调【节拍】
//比如说:1,4。其中1是音调,在函数中取得1的值然后在table[]中取得相应的音调
//其中4是节拍,通过这个值来确定延时的长短
{
1,4, 2,4, 3,4, 1,4,                                //第一节
3,4, 2,4, 3,4, 1,4,                                //第二节
3,4, 4,4, 5,8,                                        //第三节
3,4, 4,4, 5,8,                                        //第四节
5,3, 6,1, 5,3, 4,1, 3,4, 1,4,        //第五节
5,3, 6,1, 5,3, 4,1, 3,4, 1,4,        //第六节
1,4, 8,4, 1,8,                                        //第七节
1,4, 8,4, 1,8,                                        //第八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1[][2]= //祝你生日快乐音乐数据,下面每一组是【音调【节拍】
//比如说:1,4。其中1是音调,在函数中取得1的值然后在table[]中取得相应的音调
//其中4是节拍,通过这个值来确定延时的长短
{
1,2, 1,2, 2,4, 1,4, 4,4, 3,8,                        //第一节
1,2, 1,2, 2,4, 1,4, 5,4, 4,8,                        //第二节
1,2, 1,2, 8,4, 6,4, 4,4, 3,4, 2,4,            //第三节
7,2, 7,2, 6,4, 4,4, 5,4, 4,8,                        //第四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2[][2]= //铃儿响叮当音乐数据,下面每一组是【音调【节拍】
//比如说:1,4。其中1是音调,在函数中取得1的值然后在table[]中取得相应的音调
//其中4是节拍,通过这个值来确定延时的长短
{
6,2, 6,2, 6,4, 6,2,        6,2, 6,4,                                    //第一节
6,2, 8,2, 4,3, 5,1, 6,8,                                        //第二节
7,2, 7,2, 7,3, 7,1, 7,2, 6,2, 6,2, 6,1, 6,1,        //第三节
6,2, 5,2, 5,2, 4,2, 5,4, 8,4,                                        //第四节
6,2, 6,2, 6,4, 6,2, 6,2, 6,4,                        //第五节
6,2, 8,2, 4,3, 5,1, 6,8,                            //第六节
7,2, 7,2, 7,3, 7,1, 7,2, 6,2, 6,2, 6,1, 6,1,        //第七节
8,2, 8,2, 7,2, 5,2, 4,6,                                            //第八节
0XFF                                                                //结束
};
uchar code music_dat3[][2]= //音乐数据,下面每一组是【音调【节拍】
//比如说:1,4。其中1是音调,在函数中取得1的值然后在table[]中取得相应的音调
//其中4是节拍,通过这个值来确定延时的长短
{
6,4,4,4,5,4,2,4,6,2,5,2,4,2,5,2,2,4,6,4,4,4,5,4,5,2,5,2,8,2,6,2,3,4,4,4,4,1,3,1,
2,4,3,2,4,2,5,4,1,4,9,2,8,2,6,4,6,4,5,2,4,4,5,2,6,2,5,4,1,4,2,4,2,1,4,1,2,4,
0XFF                                                                //结束
};
uint code table[]={                                                                                        //数组存放的数据是各个音调的初始值
0Xfc,0X8e,0Xfc,0Xed,0Xfd,0X43,0Xfd,0X6a,0Xfd,0Xb3,0Xfd,0Xf3,0Xfe,0X2d};
unsigned int code table1[9]={                                        //这个数组里存放的是1-7的音调的初始值
0xfc5b,0xfc8e,0xfced,0xfd43,0xfd6a,0xfdb3,0xfdf3,0xfe2d,0xfb68
};

/****************************************************************
延时函数,在程序里是当做节拍。我们把100ms作为1/4节拍
*****************************************************************/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i;
        z++;
        while(--z)
        {
                for(i=11502;i;i--);
        }
}
/**********************************************************************************
延时函数,这个延时函数的延时值,大概是1ms,改变z可以获得不同时间的延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按键发音函数
作用是: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然后把预设好的初值赋给定时器,从而得到想要的得到的音调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0];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1==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1;
                P0=0xfe;
                P3=shumaguan[0];
        }
        if(KEY2==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2];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3];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2==0);                                //等待松手
                TR0=1;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2;
                P0=0xfc;
                P3=shumaguan[1];
        }
        if(KEY3==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4];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5];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3==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3;
                P0=0xf8;
                P3=shumaguan[2];
        }
        if(KEY4==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6];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7];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4==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4;
                P0=0xf0;
                P3=shumaguan[3];
        }
        if(KEY5==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8];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9];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5==0);                                //等待松手
                TR0=1;                                                //按键松手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5;
                P0=0xe0;
                P3=shumaguan[4];
        }
        if(KEY6==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10];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1];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6==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6;
                P0=0xc0;
                P3=shumaguan[5];
        }
        if(KEY7==0)                                                //等待按键按下
        {
                temp1=table[12];                        //为赋初值做准备
                temp2=table[13];
                TH0=temp1;
                TL0=temp2;
                while(KEY7==0);                                //等待松手
                TR0=1;                                                //开始计时
                delay(100);                                        //默认节拍是100ms
                key = 7;
                P0=0x80;
                P3=shumaguan[6];
        }
        if(KEY8 == 0)
        {
                delay(5);
                if(KEY8 == 0)
                {
                        while(!KEY8);
                        music++;
                        if(music == 5)
                        {
                                music = 0;
                        }
                        key = 8;
                        P3=shumaguan[7];
                }
        }
        TR0=0;        //计时器停止,也就是停止放音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
void systimer0_init(void)
{
        TMOD |=0x01;//设置为1时用或(|)
        TMOD &=0xfd;//设置为0时用与(&)
        EA = 1;
        ET0 = 1;
        TR0 = 1;
}

/**********************************************************************************
主函数
作用是: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然后把预设好的初值赋给定时器,从而得到想要的得到的音调
**********************************************************************************/
void main()
{
        BeepIO=0;
        systimer0_init();
        while(1)
        {
                BeepIO=1;
                key_scan();
                if(music > 0)
                {
                        key = 0;
                        if(music == 1)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n][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n][0]]%256;
                                        TR0=1;                                                                //音乐开始
                                        P0=huayang1[n];                                                //流水灯花样1
                                        delay100ms(music_dat[n][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n][0]==0xff)
                                        {
                                                n=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
                        }
                        if(music == 4)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1[n1][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1[n1][0]]%256;
                                        TR0=1;                                                                                   //音乐开始
                                        P0=huayang2[n1];                                                                //流水灯花样2
                                        delay100ms(music_dat1[n1][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1++;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1[n1][0]==0xff)
                                        {
                                                n1=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
                        }
                        if(music == 3)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2[n2][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2[n2][0]]%256;
                                        TR0=1;                                                                                        //音乐开始
                                        P0=huayang3[n2];                                                                //流水灯花样3
                                        delay100ms(music_dat2[n2][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2++;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2[n2][0]==0xff)
                                        {
                                                n2=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
                        }
                        if(music == 2)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
                                        key_scan();
                                        if(key != 0)
                                        {
                                                if(key != 8)
                                                {
                                                        music = 0;
                                                }
                                                break;
                                        }
                                        TH0=table1[music_dat3[n3][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3[n3][0]]%256;
                                        TR0=1;                                                                                        //音乐开始
                                        P0=huayang4[n3];                                                        //流水灯花样4
                                        delay100ms(music_dat3[n3][1]);                //调用延时,用做节拍的发生
                                        n3++;                                                        //下个音调开始
                                        if(music_dat3[n3][0]==0xff)
                                        {
                                                n3=0;                                                        //判断是否到最后一个音调
                                                TR0=0;                                                        //一个调放完,即将进行下一个调
                                        }
                                }
                        }
                }
                else
                {
                        TR0=0;
                        TR1=0;
                        BeepIO = 1;
                }
        }
}
/**********************************************************************************
中断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music == 1)
        {
                TH0=table1[music_dat[n][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n][0]]%256;
        }
        else if(music == 4)
        {
                TH0=table1[music_dat1[n1][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1[n1][0]]%256;
        }
        else if(music == 3)
        {
                TH0=table1[music_dat2[n2][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2[n2][0]]%256;
        }
        else if(music == 2)
        {
                TH0=table1[music_dat3[n3][0]]/256;                //赋初值
                TL0=table1[music_dat3[n3][0]]%256;
        }
        else
        {
                TH0=temp1;
                TL0=temp2;
        }
        BeepIO=~BeepIO;                                                        //不断取反得到相应的音调
}
这是代码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8-04-15):
不难,但首先要弄清楚,你的键盘能输出什么?

网友B:
要用键盘扫描才乐意

网友C: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简易电子琴)

实例31

至于发光二极管和数码显示,另外加上去就是了,不难的。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难,但首先要弄清楚,你的键盘能输出什么?

我的意思是按键盘上的1到8数字键来控制那上边的八个按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简易电子琴)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我的意思是那个图里边不是有八个按键嘛,仿真的时候是需要通过鼠标一个一个的点击,我想通过按键盘上的数字键1到8来控制那八个按键

网友E:
建议使用键盘扫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