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的DHT11简易温湿度检测原理图与源码

楼主(2018-04-15):
简易温湿度测量仪实现思路是通过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数据传送到最小系统上,并由最小系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随后发送到数码管或者液晶屏上进行显示,并对异常数据进行报警。
实验使用器材有DHT11温湿度传感器、IAP15W4K58S4最小系统、四位数码管、蜂鸣器以及发光二极管。通过最小系统发送开始信号使DHT11开始工作并采集数据判断DHT11是否正常工作,若DHT11正常工作,将采集数据进行校验,若校验结果正确,将其保存,并通过P1口显示到数码管上。随后判断数据是否超过预警值,如超过,将P2.4口电位拉高,使蜂鸣器示警,并让LED灯熄灭来进行警示。电路使用一个数码管对温湿度进行循环显示,相比较于使用2个数码管进行显示和使用液晶屏,成本和操作难度都有所降低。
实现原理图如图所示:
程序在附件中,直接根据数据手册进行编写。可以对照DHT11数据手册进行查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ht11.h"
unsigned char temp[2],humi[2];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code Num[16]={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m,n,p,q;
long int i;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1;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1;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while(1)
        {
                flag=DHT11_Read_Data(temp,humi);
                if(flag==0)                                //读取成功
                {
                        m=(int)temp[0]/10;
                        n=(int)temp[0]%10;
                        p=(int)temp[1]/10;
                        i=100;

                        if(temp[0]>50||humi[0]>90)
                        {
                                P24=1;
                        }
                        else P24=0;

                        while(i--)
                        {
                                P23=1;
                                P1=~Num[12];
                                delay_ms(10);
                                P23=0;
                                P20=1;//P20十位供电
                                P1=~Num[m];//P1显示
                                Delay1ms();
                                P20=0;
                                P21=1;//P21个位供电
                                P1=~(Num[n]+0x80);
                                delay_ms(10);
                                P21=0;
                                P22=1;//P22十分位供电
                                P1=~Num[p];
                                delay_ms(10);
                                P22=0;
                        }

                        m=(int)humi[0]/10;
                        n=(int)humi[0]%10;
                        p=(int)humi[1]/10;
                        q=(int)humi[1]%10;
                        i=100;
                        while(i--)
                        {
                                P20=1;//P20十位供电
                                P1=~Num[m];//P1显示
                                Delay1ms();
                                P20=0;
                                P21=1;//P21个位供电
                                P1=~(Num[n]+0x80);
                                delay_ms(10);
                                P21=0;
                                P22=1;//P22十分位供电
                                P1=~Num[p];
……………………

网友A(2019-01-03):
真好,我也想下载

网友B(2019-02-27):
求发1224462284@qq.com

网友C:
才发现,不是stc51单片机。

网友D(2019-06-21):
再试试这个驱动

网友E(2020-11-10):
楼主,有全的原理图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不是stc51单片机。

那就是STC单片机,可以用其他的15系列单片机代替,比如15W408

网友G:
你的电路原理图上的LED灯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