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数码管显示矩阵按键正常,换stc15单片机就不管用了

楼主(2018-04-15):
哪位大哥帮忙给我看看
/*行线接P1.0-P1.3,列线接P1.4-P1.7。
根据扫描键盘返回的键值编码查键值编码表,从而得到键值并送数码管显示。
开机时,数码管显示“-”。
当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按下键的键值,蜂鸣器响一声。*/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key;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00; 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 P5M0=0x00;P6M1=0x00; P6M0=0x00;P7M1=0x00; P7M0=0x00;
}
/**********************************************************

  x*0.14MS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0(uchar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3;i++) {;}
   }
}

/***********************************************************

  蜂鸣器驱动子函数

**********************************************************/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80;i++)
  {
    delay0(5);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ms(250);      //延时
}

/**********************************************************

键盘扫描子函数

**********************************************************/
uchar  keyscan()
{
   uchar  scan1,scan2,keycode,j;

   P1=0xf0;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判键是否按下
   {
     delayms(30);         //延时30ms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二次判键是否按下
     {
        P1=0x0f;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for(j=0;j<=15;j++)
        {
           if(keycode== key_code[j])  //查表得键值
           {
              key=j;
              return(key);
           }
        }
     }
   }
   else  P1=0xff;

   return (16);
}

/**********************************************************

  判键是否按下子函数

**********************************************************/
void  keydown()
{
   P1=0xf0;
   if((P1&0xf0)!=0xf0)
   {
     keyscan();
     P1=disp_code[key];
     beep();
   }
}

/**********************************************************

主函数

**********************************************************/
main()
{
         port_mode();
   P0 = 0xbf;
   P2 = 0xf0;            //数码管显示"-"
   P1 = 0xff;

   while(1)
   {
     keydown();
   }
}

/*********************************************************/

网友A:
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速度快许多,P1=0xf0;后要加1到2个空操作指令等待寄存器稳定再读scan1=P1;,P1=0x0f;也是如此,否则读不准。另外软件延时程序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速度快许多,P1=0xf0;后要加1到2个空操作指令等待寄存器稳定再读scan1=P1;,P1=0x0f;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