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程序4线5相源程序与仿真(加速 减速 顺时针 逆时针 暂停)按键控制

楼主: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常用的4线5相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源程序和仿真,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带6个按钮 加速 减速 顺时针 逆时针 暂停  运行功能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lcd12864液晶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1^6;    /*片选1*/
sbit CS2=P1^7;    /*片选2*/
sbit SEG_LE=P1^0;
sbit LCD_LE=P1^1;
sbit SEG_OE=P1^2;
sbit LCD_OE=P1^3;

uchar code seg[]=//数码管:正向位置;共阳极;正向连接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uchar code table_speed_num1[]=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5*/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                                                        //150.0
uchar code table_speed_num2[]={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
};                                                  //75.00
uchar code table_speed_num3[]={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5*/
...
};                                                 //37.50
uchar code table_speed_num4[]={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
...
};                                                //18.75
uchar code table_speed_num5[]={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
...
};                                           //9.375

uchar code table_direct_state_Y[]=
{
0x00,0xFE,0x00,0xFC,0x00,0xFE,0x00,0xF2,0x12,0x1A,0x96,0x12,0x12,0xF2,0x02,0x00,0x20,0x1F,0x00,0x0F,0x00,0x7F,0x00,0x47,
0x20,0x10,0x0F,0x10,0x20,0x67,0x00,0x00,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10,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0x07,0x04,0x04,0x04,0x07,0x00,0x00,
0x0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0x40,0x30,0x2C,0xEB,0x28,0x28,0x08,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00,0x01,0x01,0x01,0x7F,0x21,0x11,0x09,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顺时针

uchar code table_direct_state_N[]=
{
0x40,0x42,0xCC,0x00,0x00,0x08,0xC9,0x0E,0x08,0xF8,0x0C,0x0B,0xC8,0x08,0x00,0x00,0x40,0x20,0x1F,0x20,0x40,0x40,0x51,0x49,
0x47,0x41,0x41,0x41,0x41,0x40,0x40,0x00,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10,0x9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0x07,0x04,0x04,0x04,0x07,0x00,0x00,
0x0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0x40,0x30,0x2C,0xEB,0x28,0x28,0x08,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00,0x01,0x01,0x01,0x7F,0x21,0x11,0x09,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逆时针

uchar code table_state_roll[]=
{
0x40,0x41,0xCE,0x04,0x00,0x20,0x22,0xA2,0x62,0x22,0xA2,0x22,0x22,0x22,0x20,0x00,0x40,0x20,0x1F,0x20,0x28,0x4C,0x4A,0x49,
0x48,0x4C,0x44,0x45,0x5E,0x4C,0x40,0x00,

0x10,0x08,0x84,0xC6,0x73,0x22,0x40,0x44,0x44,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00,0x0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
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运行中...

uchar code table_state_pause[]=
{
0x80,0x92,0x9A,0x96,0xFB,0x52,0x52,0x80,0x7E,0x12,0x12,0x12,0xF2,0x12,0x10,0x00,0x00,0x00,0x00,0x7E,0x4B,0x4A,0x4B,0x4A,
0x4A,0x4A,0x4A,0x7E,0x01,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F8,0x07,0x02,0x04,0x74,0x54,0x55,0x56,0x54,0x74,0x04,0x04,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3,0x01,0x05,
0x45,0x85,0x7D,0x05,0x05,0x05,0x03,0x00,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
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暂停中...

uchar code stepmotor_Y_table[]={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B-BC-C-CD-D-DA-A-AB-B 顺时针 八拍
uchar code stepmotor_N_table[]={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A-AD-D-DC-C-CB-B-BA-A 逆时针 八拍
uchar p; //控制转一圈的八次转动
uchar direct;        //转动方向标志
uchar speed=3,delay=0;        //转动速度标志

extern display(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code *hzk,uchar num);        //显示汉字函数
extern display_char(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code *hzk,uchar num);         //显示字符函数
extern Keys_Scan();                 //按键检测函数
extern LCD_DIS();                 //LCD初始化函数
//x=1时延时2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
                 for(j=0;j<247;j++)
                ;
        }
}
/*********显示速度数值函数****************/
void dis_speed_num(uchar *v)
{
        CS1=0;
        CS2=1;
        display_char(2,48,v,2);

        CS1=1;
        CS2=0;
        display_char(2,0,&v[32],3);
}
/*********显示方向函数****************/
void dis_direct_Y_N(uchar dir)
{
        CS1=1;
        CS2=0;
        if(dir==1)
                display(4,0,table_direct_state_Y,3);
        if(dir==2)
                display(4,0,table_direct_state_N,3);
}
/*********显示电机状态函数****************/
void dis_state_P_R(uchar *buffer)
{
        CS1=1;
        CS2=0;
        display(6,0,buffer,4);
}

void main()
{
        uchar k=0,i=0,j=0,key=0;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SEG_OE=1;          //关数码管输出使能
        LCD_OE=0;          //开LCD输出使能
        LCD_LE=1;          //关LCD锁存输出
        LCD_DIS();
//        TR0=1;
        while(1)
        {
                while(key==0)
                        key=Keys_Scan();   //检测按键键值
                if(key==3)
                {
                        direct=1;         //转动方向标志为1,顺时针转动
                        dis_direct_Y_N(direct);
                        key=0;
                }
                if(key==4)
                {
                        direct=2;           //转动方向标志为2,逆时针转动
                        dis_direct_Y_N(direct);
                        key=0;
                }
                if(key==5)
                {
                        TR0=0;                //关T0中断,电机暂停转动
                        dis_state_P_R(table_state_pause);
                        key=0;
                }
                if(key==6)
                {
                        TR0=1;           //开T0中断,电机开始转动
                        dis_state_P_R(table_state_roll);
                        key=0;
                }
                if(key==1)
                {
                        speed=speed-1;;        //转动一次所需延时时间减少,转动加速
                        if(speed<=1)
                                speed=1;        //最少延时一次
                        key=0;
                }
                if(key==2)
                {
                        speed=speed+1; //转动一次所需延时时间增加,转动减速
                        if(speed>=5)
                                speed=5;   //最多延时五次
                        key=0;
                }
                if(speed==1)          //显示相应延时时间的速度数值
                        dis_speed_num(table_speed_num1);
                if(speed==2)
                        dis_speed_num(table_speed_num2);
                if(speed==3)
                        dis_speed_num(table_speed_num3);
                if(speed==4)
                        dis_speed_num(table_speed_num4);
                if(speed==5)
                        dis_speed_num(table_speed_num5);
                LCD_LE=0;           //关LCD输出使能
                SEG_OE=0;           //开数码管输出使能
                SEG_LE=1;           //关数码管锁存输出
                P0=seg[speed]; //输出当前速度档位1-5,也就是延时时间
                SEG_LE=0;           //开数码管锁存输出,锁存输出值
                LCD_LE=1;           //关LCD锁存输出
                DelayMS(100);  //延时一会,等待外围器件工作,
                //没有延时,在加速加速时可能会产生多加速或多减速
        }
}
/**********电机转动函数************/
void roll()
{
        if(direct==1)         //检测方向标志,使电机顺时针转动
                P3=stepmotor_Y_table[p++];
        if(direct==2)        //检测方向标志,使电机逆时针转动
                P3=stepmotor_N_table[p++];
        if(p==8)        //转动8次正好一圈
                p=0;
}

void delayspeed()
{
        delay=delay+1;
        if(delay>=speed)        //当延时时间delay大于速度时间speed就会使电机转动
        {                                        //特别是当加速时,delay可能是大于speed,这样会在加速时产生等待时间
                roll();
                delay=0;
        }

……………………

网友A(2018-05-02):
资料清晰,再做个上位机更完美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C:
很想学习一下,黑B不够啊

网友D(2018-06-17):
老铁这个是什么那个型号步进电机?38?

网友E:
感谢分享,正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F(2018-07-27):
这个应该是5V的

网友G:
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