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课程设计 含源码与仿真图

楼主(2018-04-15):
一、要求:
时间
6
4
6
4
东西方向
绿灯亮
黄灯亮
红灯亮
南北方向
红灯亮
绿灯亮
黄灯亮
1.交通灯按表格要求,用发光二极管显示。
2.用数码管进行倒计时显示。
3.夜晚时数码管和红、绿灯都不亮,黄灯以1HZ闪烁。
4.用按键转换白天和夜晚的显示方式。
二、设计综述:
利用单片机实现交通灯的控制, 该任务分以下几个方面:
   (1) 实现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黄灯的循环控制。要实现此功能需要表示三种不同颜色的LED灯分别接在P1个管脚,用软件实现。
   (2)用数码管显示倒计时。P0端口与P2端口,并给P0口接上上拉电阻。
   (3)实现夜晚黄灯闪烁。这需要人工实现,编程时利用到中断才能达到目的,P3.2口所接按钮为黑夜黄灯闪烁中断,只要按钮按下,那么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黄灯以1HZ闪烁。当情况解除,让时间回到之前继续进行。

三、总电路图: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码:
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上电,转向主程序
  ORG 0003H
  LJMP HDSS          ;跳转到夜晚黄灯1HZ闪烁程序
  ORG 0030H
  MAIN:
  SETB TR0               ;启动T0
  SETB EA              ;允许CPU中断
  SETB EX0                  ;开放外部中断0
  SETB IT0               ;设外中断0为边沿触发
  MOV TMOD,#01H    ;设置T0工作于模式一
  LCALL DXLNBH                ;调用程序,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
  LCALL DXHNBH                ;调用程序,东西黄灯亮,南北红灯亮
  LCALL NBLDXH                ;调用程序,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
  LCALL        NBHDXH          ;调用程序,南北黄灯亮,东西红灯亮
  AJMP MAIN
;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
DXLNBH: MOV R0,#6
LOOP4: MOV R2,#100           ;设循环次数,定时1s,每隔10ms循环一次,循环100次为1s
LOOP5: MOV TL0,#0F0H                   ;装入计数值低8位
         MOV TH0,#0D8H           ;装入计数值高8位
         JNB TF0,[        DISCUZ_CODE_7        ]nbsp;                          ;T0没有溢出等待
         CLR TF0                           ;产生溢出,清标志位
         DJNZ R2,LOOP5        ; R2不为0,继续循环
         MOV P1,#00H
         SETB P1.3             ;点亮红灯
         SETB P1.1             ;点亮绿灯
         MOV A,R0             ;将R0的值赋予累加器A
         DEC A                  ;累加器A自减
         MOV DPTR,#TAB                 ;查表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0
         DEC A
         ADD A,#04H
         MOVC A,@A+DPTR
         MOV P2,A
         DJNZ R0,LOOP4
         RET

;东西黄灯亮,南北红灯亮
DXHNBH:MOV R0,#4
LOOP7:MOV R2,#100            ;设循环次数,定时1s,每隔10ms循环一次,循环100次为1s
LOOP8:MOV TL0,#0F0H                    ;装入计数值低8位
        MOV TH0,#0D8H                    ;装入计数值高8位
       JNB TF0,[        DISCUZ_CODE_7        ]nbsp;                               ;T0没有溢出等待
       CLR TF0                            ;产生溢出,清标志位
       DJNZ R2,LOOP8
        MOV P1,#00H
        SETB P1.3               ;点亮红灯
       SETB P1.2                 ;点亮黄灯
       MOV A,R0
       DEC A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0
       DEC A
       MOVC A,@A+DPTR
       MOV P2,A
       DJNZ R0,LOOP7
       RET

;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
NBLDXH:MOV R0,#6
LOOP10:MOV R2,#100            ;设循环次数,定时1s,每隔10ms循环一次,循环100次为1s
LOOP11:MOV TL0,#0F0H
         MOV TH0,#0D8H
         JNB TF0,$
         CLR TF0
         DJNZ R2,LOOP11
         MOV P1,#00H
         SETB P1.0         ;点亮红灯
         SETB P1.4         ;点亮绿灯
         MOV A,R0
         ADD A,#04H
         DEC A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0
         DEC A
         MOVC A,@A+DPTR
         MOV P2,A
         DJNZ R0,LOOP10
         RET

;南北黄灯亮,东西红灯
NBHDXH:MOV R0,#4
LOOP13:MOV R2,#100             ;设循环次数,定时1s,每隔10ms循环一次,循环100次为1s
LOOP14:MOV TL0,#0F0H                    ;装入计数值低8位
        MOV TH0,#0D8H                                ;装入计数值高8位
        JNB TF0,[        DISCUZ_CODE_7        ]nbsp;                                    ; T0没有溢出等待
        CLR TF0                                        ;产生溢出,清标志位
       DJNZ R2,LOOP14
       MOV P1,#00H
       SETB P1.0           ;点亮红灯
       SETB P1.5           ;点亮黄灯
       MOV A,R0
       DEC A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0
       DEC A
       MOVC A,@A+DPTR
       MOV P2,A
       DJNZ R0,LOOP13
       RET

;夜晚黄灯1HZ闪烁
HDSS:MOV P0,#00H                   ;赋初值
       MOV P1,#00H
          MOV P2,#00H
LOOP1:MOV R3,#50                   ;设循环次数,定时1s,每隔20ms循环一次,循环50次为1s
LOOP2: MOV TL0,#0F0H        ;装入计数值低8位
       MOV TH0,#0D8H                   ;装入计数值高8位
       JNB TF0,[        DISCUZ_CODE_7        ]nbsp;                          ;T0没有溢出等待
       CLR TF0                           ;产生溢出,清标志位
          DJNZ R3,LOOP2                   ;判断R3是否为0
          CPL P1.2                           ;P1.2取反输出
          CPL P1.5                           ;P1.5取反输出
          JNB P3.2,LOOP1                ;判断位变量是否为0
          RETI                                   ;中断返回

TAB: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77H
  END

网友A(2018-11-05):
很有价值的一个程序

网友B(2019-12-08):
仿真图里咋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