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与L298N驱动2个直流电机实现正转,反转的资料与源码

楼主(2018-04-15):
L298N驱动模块,可以驱动2个直流电机,可分别实现正转,反转功能.
Bom表

Arduino Uno       * 1
L298N驱动模块  * 1
直流电机             * 2
9v 电池               * 1
跳线                    若干

Arduino uno + L298N 驱动模块接线

注意:如果电压不够,电机有可能不会转哦,所以要外置7V-12V电源.

程序源码
这里选用IO口为5,6,9,10,这四个均支持PWM,可以通过占空比代码实现控制转动速度的快慢.

//LingShun Lab

int input1 = 5; // 定义uno的pin 5 向 input1 输出
int input2 = 6; // 定义uno的pin 6 向 input2 输出
int input3 = 9; // 定义uno的pin 9 向 input3 输出
int input4 = 10; // 定义uno的pin 10 向 input4 输出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 (9600);
//初始化各IO,模式为OUTPUT 输出模式
pinMode(input1,OUTPUT);
pinMode(input2,OUTPUT);
pinMode(input3,OUTPUT);
pinMode(input4,OUTPUT);

}

void loop() {
  //forward 向前转
  digitalWrite(input1,HIGH); //给高电平
  digitalWrite(input2,LOW);  //给低电平
  digitalWrite(input3,HIGH); //给高电平
  digitalWrite(input4,LOW);  //给低电平
  delay(1000);   //延时1秒

//stop 停止
digitalWrite(input1,LOW);
digitalWrite(input2,LOW);
digitalWrite(input3,LOW);
digitalWrite(input4,LOW);
delay(500);  //延时0.5秒

  //back 向后转
  digitalWrite(input1,LOW);
  digitalWrite(input2,HIGH);
  digitalWrite(input3,LOW);
  digitalWrite(input4,HIGH);
  delay(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