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04-15):
数字电压表只显示零

网友A:
P0端口加上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C:
是单片机电路,程序编译加载了吗?

网友D:
1.P0口必须加上拉电阻(你看它出来的那个信号都是灰色的,表示“不确定”,就是未加上拉电阻的缘故)。

网友E:
数码管公共脚,需要增加三极管当做开关电路,你的电路全靠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电路不够的

网友E:
数码管驱动电流大,全靠单片机驱动会有问题,需要在数码管公共脚增加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F:
P0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G:
数码管耗电流,要用三极管去驱动数码管公共脚。

网友G:
数码管耗电流,要用三极管去驱动码管公共脚。以增大电流,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错。因为P2.1是低电平也点亮。

网友H:
数码管耗电流,要用三极管去驱动码管公共脚。以增大电流,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错。因为P2.1是低电平也点亮??

网友I:
硬件方面,查下单片机资料,看其端口能够输出多大的电流,然后用电流表测试下实际输出的电流;

网友I:
然后平均分配下,是否可以满足数码管的需要;软件方面,做一个测试程序,看下程序是否在电路中正常运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程序有问题

网友K:
加个上啦电阻看看

网友L:
P0端口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M:
加上拉电阻

网友N:
P0口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N:
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O:
51单片机中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所以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对于P1、P2、P3口就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P:
P0加上拉电阻   还是不行就检查下AD电路和显示程序

网友Q:
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