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做模拟串口

楼主(2018-04-15):
用MSP430f5438做模拟串口接收,用TA0的CCR1通道,通过下降沿捕获进入了中断并根据波特率设定了每位的时间间隔,转为了比较模式。但下次进入比较中断后没法通过SCCI正确读入电平。引脚也接了TA0.1,最后SCCI读出来的都是0xFF,CCI读出来的错误。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建议,找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对比分析时序,很容易找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