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测出DS18B20序列号 程序是对的 可是LCD没有显示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8-04-15):
C4S)(BOR`_%8@J)MXT2BD.png 我的毕设需要多点测温 所以需要区分多个DS18B20 我在网上找到了测DS18B20序列号的程序 程序运行出来也是对的 可是把程序添加到单片机里LCD不显示是为什么啊?请大神们帮我看看 万分谢谢!!

网友A:
可以用89C51的开发板测试一下,或者检查一下接地或接电源情况,5V够?

网友B:
凭什么说程序运行出来的DS18B20序列号是对的?LCD显示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什么说程序运行出来的DS18B20序列号是对的?LCD显示是小问题。

额 好吧 我那个程序是在网上找的 我只是运行出来没出错而已

网友C:
错误太多了
p0没上拉
LCD接口没接
还有程序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D:
如果都是你自己写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E:
网上有些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多试几个,然后多点测温的话,你可以显示在一个DS18B20的多处

网友F:
LCD1602的数据口没有数据输入,P0口没上拉电阻,DS18B20的电路连接有误。

网友G:
lcd1602数据端口没有连接,你去看看程序里面输出数据的io口是哪个,连接起来,并且P0端口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