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小车如何做到使用L298N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又进行测速?

楼主(2018-04-15):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做到使用L298N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又进行测速?

网友A:
测速,与你驱动无关,为何将这两个凑在一齐?

网友B:
可以用编码器测速,

网友C:
正反转可以通过pwm来调节,测速需要别的测速模块

网友D:
用编码器吧。一般使用L298没办法测速

网友E:
可以使用光电法兰盘测速,用定时器和跳变沿检测就能测出速度。

网友E:
可以使用广电法兰盘进行测速,通过定时器以及跳变沿触发中断就可以实现。

网友F:
光电测速传感器
原理是传感器开孔圆盘的转轴与转轴相连接,光源的光通过开孔盘的孔和
缝隙反射到光敏元件上,开孔盘随旋转体转一周,光敏元件上照到光的次数等 于盘上的开孔数,从而测出旋转体旋转速度。灵敏度较高,但容易受外界光源 影响。

网友G:
霍尔传感器,光山编码器都可以

网友H:
光电编码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