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实现定时的疑问

楼主(2018-04-15):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u8 ds=0;
void Time1_Init()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26-5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imer1_Int(void)interrupt 3
{
         ds++;
        TH1=(65536-50000)/256;
        TL1=(65526-50000)%256;
}
void main()
{
        Time1_Init();
        while(1)
        {
           if(ds<20)
            LED=0;
          if(ds<40)
         LED=1;
        else ds=0;

         }
}

网友A:
疑问是什么呀

网友B:
<20 ,然后又小于40,小于40包括小于20啊这个就有问题咯

网友C:
程序很好改的。
最后几句这样改:
if (ds<20)
LED=~LED;
就好了嘛,不就是个亮或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