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解释下电阻值计算函数中单片机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8-04-15):
中值滤波函数
*********************/
uint median(uint *dat,uchar num_d)
{
uchar i,j;
uint temp;
for (i=0;i<num_d;i++)
        for (j=0;j<num_d-i;j++)
        {
                if (dat[i]>dat[i+1])
                {
                        temp=dat[i];
                        dat[i]=dat[i+1];
                        dat[i+1]=temp;
                }
        }
return(dat[(num_d-1)/2]);
}
/*******************电阻值计算函数*********************/
float account_res(void)
{        uint temp;
        float temp_r,d;

        temp=median(tem,11);
        d = temp*500.0/4096;
        temp_r=d*3173/4096;
        return(temp_r);
}

/****************计算温度函数*************************/
float temperature(void)
{ float temp1,T_out;
  uchar temp2;

temp1=account_res(); /
temp2=(uint)temp1; //
if(temp2<100){ng=1;}else{ng=0;}

网友A:
我就按照程序强行理解,中值滤波函数的意思:先从大到小排列11位的大小,取中间值(因为从0开始所以是减1);电阻计算函数:根据相应的阻值折算对应相应的浮点型数字;计算温度函数:将浮点型转化为整型,当温度值小于100,则ng通过,如果大于或等于100,则ng不通过

网友B:
电阻值计算函数中,4096说明是12位ADC,500.0是参考电压,后面是换算的等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值计算函数中,4096说明是12位ADC,500.0是参考电压,后面是换算的等式

500.0是参考电压??500V的参考电压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按照程序强行理解,中值滤波函数的意思:先从大到小排列11位的大小,取中间值(因为从0开始所以是减1) ...

电阻值计算函数中return算出的值是account-res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值计算函数中,4096说明是12位ADC,500.0是参考电压,后面是换算的等式

参考电压不应该是5V吗?那个公式中的3173又是什么鬼??急需答复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500.0是参考电压??500V的参考电压还是啥?

参考电压不应该是5V吗?还有下面那个3173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