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浇花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15):
用的芯片是89c51或者90c51 板子已经焊好了,可是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弄,有没有大神做过的给个参考?屏幕是显示当前湿度,继电器控制水泵
多谢大神

网友A:
电极插在土壤里 土壤里的水分含量不一样导电率不一样 即 导通电阻不同 如果给这个采样探头串联一个固定电阻到地 即做成一个分压电路 那么结果就是随含水量不同输出的电压不同 用AD采集这个电压就可以获得土壤含水量数值 然后控制是否浇水 嗯。。。。。。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