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单片机读取音频信号并点亮LED灯

楼主(2018-04-15):
最近在研究毕设
设计舞台彩灯控制器
要求通过读取分析音频信号并点亮LED(使灯光随音乐变换)
求大神讲解一下,或者有没有学习资料

急急急!!!

网友A(2018-07-29):
我也在做这东西,你这应该用单片机自带的AD就好了,音频转数字,数字对比分析,

网友B:
可以用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C:
你可以用音频分析 IC MSGEQ7 与音频分析模块 DFR0126

这是一款音频信号分析模块,这款模块的设计基于MSGEQ7图形均衡滤波器。音频信号通过该模块会被过滤成7个波段。并且能够输出每一个频段的幅值。这七个频段分别是:63Hz,160Hz,400Hz,1KHz,2.5kHz,6.25kHz和16kHz。

创建一个追踪音乐的频率信息让你的控制器和音乐带起互动。

网友C:
音频分析 IC MSGEQ7

MSGEQ7图形均衡滤波器。音频信号通过该IC 会被过滤成7个波段。并且能够输出每一个频段的幅值。这七个频段分别是:63Hz,160Hz,400Hz,1KHz,2.5kHz,6.25kHz和16kHz。

音频分析 IC

网友D:
带通滤波,峰值跟随,ADC,这是根据频谱来控制的方法
要分析内容的话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