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单片机代码在一个死循环中,但是却只执行了一次,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8-04-15):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main.h>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40;
    TH1 = 0xFF;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add your code here!
    }
    else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UART();
        while(1)
        {
        #include<main.h>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40;
    TH1 = 0xFF;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add your code here!
    }
    else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UART();
        while(1)//这里是死循环,但是块内代码就只执行了一次,串行口只发送了一次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
             DTH11_Ready();
             for(i=0;i<5;i++)
            {
                   SendOneByte(DTH11_DATA[i]);
            }

        }

}

网友A:
在keil里面单步 或者用仿真芯片硬件仿真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网友B:
中间可以不看,你就在死循环里面搞一个i++或者其他的看能不能执行,可以执行说明你的串口通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你的程序结构就只能发送一次,错误是你在中断里写了else TI=0,当你发送完一个字节后,马上进入中断,此时因没有接收中断,只能是发送完成中断了,你把TI=0,而你的SENDONEBYTE()里边傻乎乎的等TI为1呢,TI早让别人清零了,所有去掉中断里的ELSE TI=0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可能你的中断益出不在执行

网友E:
一般要给点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