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HX8347-A显示的问题 这段单片机程序如何理解

楼主(2018-04-15):
inline void LCD_WriteCommand(u8 command){
  LCD_DATA_PORT->ODR=command;
  LCD_A0_RESET();
  LCD_NWR_RESET();
  LCD_NWR_SET();
}

inline void LCD_WriteData(u16 data){
  LCD_DATA_PORT->ODR=data;
  LCD_A0_SET();
  LCD_NWR_RESET();
  LCD_NWR_SET();
}

void LCD_SetXY(u16 px,u16 py){
  LCD_WriteCommand(0x02);
  LCD_WriteData(py>>8);
  LCD_WriteCommand(0x03);
  LCD_WriteData(py&0xff);

  LCD_WriteCommand(0x04);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Command(0x05);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Command(0x06);
  LCD_WriteData(0);
  LCD_WriteCommand(0x07);
  LCD_WriteData(px);

  LCD_WriteCommand(0x08);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Command(0x09);
  LCD_WriteData(0xef);

  LCD_WriteCommand(0x22);
}
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A:
第一段,写命令;第二段,写数据;第三段应该是指定坐标打点

楼主:
差不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