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热敏电阻的单片机温度测量系统设计源码与电路图

楼主(2018-04-16):
本课题用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该方案根据热敏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采用串联分压电路。单片机采集热敏电阻的电压,通过A/D转换将模拟量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量电压信号,经过查表转换得到温度值,控制液晶屏实时显示温度值。本系统中所用到的器件是STC89C52单片机、NTC热敏电阻和LCD1602液晶显示屏。

原理图如下

图1 总体电路原理图

图1 总体电路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0^5;
sbit rw=P0^6;
sbit e=        P0^7;
sbit ADCS=P1^0;
sbit ADCLK=P1^1;
sbit ADDI=P1^2;
sbit ADDO=P1^2;
uchar code tab3[]="Low-temperature ";
uchar code tab4[]="Over-temperature";
uchar code tab5[]="     Error      ";
uchar code tab6[]="  Temp:";
uchar code tab7[]="     Normal     ";
uchar code tab1[]="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2[]=
          {79,78,77,76,75,74,73,72,                   //温度补偿表
           71,70,69,68,67,67,66,65,
           64,63,63,62,61,60,60,59,
           58,58,57,56,56,55,54,54,
           53,53,52,52,51,50,50,49,
           49,48,48,47,47,46,46,45,
           45,44,44,43,43,43,42,42,
           41,41,40,40,39,39,39,38,
           38,37,37,36,36,36,35,35,
           34,34,34,33,33,33,32,32,
           31,31,31,30,30,30,29,29,
           28,28,28,27,27,27,26,26,
           26,26,25,25,24,24,23,23,
           23,22,22,22,21,21,21,20,
           20,20,19,19,19,18,18,18,
           17,17,17,16,16,16,15,15,
           15,14,14,13,13,13,12,12,
           12,11,11,11,10,10,10,9,
           9,9,8,8,7,7,7,6,
           6,6,5,5,4,4,4,3,
           3,3,2,2,1,1,1,0,
           0,1,1,2,2,2,3,3,
           4,4,5,5,6,6,7,7,
           8,8,9,9,10,10,11,11,
           12,12,13,14,15,15,16,17,
           17,18,19,19,20};
uint ad,ad1;
//*********延时50us*t*******************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z;
        for(z=t;z>0;z--)
                for(j=19;j>0;j--);
}
//**************************************
//**********延时1ms*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1)
{
        e=0;
        rs=0;
        rw=0;
        P2=com1;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1)
{
    e=0;
    rs=1;
    rw=0;
    P2=dat1;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1602init()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AD转换模块**************
uint ADC0832(uchar channel)
{
        uchar i;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ndat>>=1;
                if(ADDO==1)
                ndat|=0x80;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if(dat==ndat)
        {
            return(ndat);
        }
        else
        {
                return(0x00);
        }
}

//**************显示模块***********************
void disp()
{
     ad1=ad-29;
         write_com(0x80);
         if(ad<29)
         {
              uchar i;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4[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5[i]);
                  }
         }
                  else if(ad>233)
         {
                   uchar i;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3[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5[i]);
                  }
         }
         else if(ad>=29&&ad<=233)
         {
              uchar i;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7[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7;i++)
                          write_data(tab6[i]);
                   if(ad>197)
                  {
                            write_data('-');
                          write_data(tab1[(tab2[ad1])/10]);
                          write_data(tab1[(tab2[ad1])%10]);
                  }
                  else
                  {
                          write_data(' ');
                          write_data(tab1[tab2[ad1]/10]);
                          write_data(tab1[tab2[ad1]%10]);
                  }
                  write_data(0xdf);                                 //显示温度符号
                 write_data('C');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ad=ADC0832(0);           //读取温度值
                disp();                  //调用显示程序
        }
}

网友A(2018-06-17):
实用不过你用的是差分还是单通道

网友B(2020-01-19):
为什么液晶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C(2020-04-29):
很棒的 很实用

网友D:
好兄弟,led怎么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