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18纯数字时钟电路

楼主:
数字时钟

1、标准秒脉冲发生器

标准秒脉冲发生器由有源晶振和分频器组成,产生标准秒脉冲信号,送至秒计数器的输入端。标准秒脉冲发生器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图2

在标准秒脉冲发生器中使用了214分频器,分频器工作过程如下。

参见图2十进制加法计数器的时序图。由图2可见,输入CP脉冲的周期与输出Q3的周期有如下关系:T出=10T入,根据频率与周期之间的关系可知

  F=1/T    F出=1/10F入

即输出频率是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称为十分频,因此,十进制加法计数器也叫做十分频器。同理,对于14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如果输入脉冲的频率为F,那么,Q1、Q2...Q14输出频率就是F1/21/41/8....1/214,称为2分频、4分频、8分频、....214分频。因此,如果计数器为N进制,即可作为N分频器来使用。

由图1可见,14位二进制(模214)计数器CD40601011脚外接元件构成振荡器,振荡频率为石英晶体的中心频率32768Hz,经过214分频得32768Hz/214=2Hz,在3脚输出2Hz的矩形波信号,双D触发器CD4013接成T’触发器(D=Q(_)),做二分频器使用,最后在D触发器的1脚输出频率稳定而精确的1秒脉冲。

2、秒、分和小时计数器

3CD4518分别做为秒、分和小时计数器,构成原理同前。工作过程如下:

对于秒计数,当计满59个脉冲时,在来一个脉冲时,向分进一位,同时秒计数器清零。分计数器同秒。对于小时计数,当计满24小时时,产生一个清零脉冲,将时计数清零,同时分、秒也清零。上述计数器的进制关系为60进制(秒和分)和24进制(小时)。

3、译码和显示

计数器产生的8421BCD码,送给七段译码器CD4511,有七段译码器驱动显示器显示出来。本项目中使用了6个数码管,每个数码管需要7个限流电阻器,为了减少限流电阻器的数量,每个数码管使用一个3.3V稳压二极管接至公共端,以使数码管每个字段的降压约为1.7V左右,满足发光二极管的降压要求。

4、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焊盘位置
数量
备注
CD4060
IC1
1

CD4013BCM
IC2
1
双上升沿D触发器
CD4518
IC3----IC5
3
双BCD同步加计数器
CD4511
IC6---IC11
6
七段码译码器
CD4081BCM
IC12
1
与门
共阴数码管
DS1---DS6
6

3.3V稳压二极管
V1---V6
6

电阻10K
R1--R3
3

电阻150
R4---R5
2

有源晶振32768Hz
Y1
1

电容103
C1-C3
3

二极管1N4148
D1--D6
6

发光二极管
LED1--LED4
4

电池盒

1

网友A(2019-05-29):
请问有清晰的图片吗?能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B(2019-09-20):
源文件可以给你份吗 ?谢谢   705619374@qq.com

网友C(2019-10-24):
厉害  图片看不清

网友C:
能不能给个清楚地原理图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