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上位机 Test_SerialPort c#源码

楼主:
modbus上位机运行界面:

Test_SerialPort的c#源程序如下:
  /*
            //读取串口中一个字节的数据
            String ch = mySerialPort.ReadExisting();

            switch (ch)
            {
                case "$":
                    //接收到串口头
                    ReceiveData = "";
                    break;
                case "\n":
                    //接收到串口尾

                    //在拥有此控件的基础窗口句柄的线程上执行委托Invoke(Delegate)
                    //即在控件textBoxInformation的父窗口form中执行委托.
                    textBoxInformation.Invoke
                    (
                        new MethodInvoker
                        (
                            delegate
                            {
                                //textBoxInformation.AppendText(ReceiveData);
                                textBoxReceiveData.Text = ReceiveData;
                            }
                        )
                     );
                    break;
                default:
                    ReceiveData += ch;
                    break;

             }

            int ch = mySerialPort.ReadByte();
            string str = string.Empty;
            switch (ch)
            {
                case 0x12:
                    //接收到串口头,清空数组
                    Array.Clear(ReceiveData, 0, ReceiveData.Length);
                    ReceiveDataIndex = 0;
                    break;
                case 0x14:
                    //接收到串口尾,输出string
                    for (int i = 0; i < ReceiveData.Length; i++)
                    {
                        str += (ReceiveData[i] - '0').ToString();
                    }
                    //在拥有此控件的基础窗口句柄的线程上执行委托Invoke(Delegate)
                    //即在控件textBoxInformation的父窗口form中执行委托.
                    textBoxInformation.Invoke
                    (
                        new MethodInvoker
                        (
                            delegate
                            {
                                //textBoxInformation.AppendText(ReceiveData);
                                textBoxReceiveData.Text = str;
                            }
                        )
                     );
……………………

网友A(2019-01-19):
挺好的一个学习的例子,可以修改成自己的项目程序

网友B:
正好参考。。

网友C(2019-03-07):
急需要,怎么获取

网友D:
感谢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