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点阵屏单片机源码与仿真设计(上移,下移,左移,顺序,特殊)

楼主:
芯片采用STC89C52,74HC154以及74HC595芯片作为列行驱动电路。主要有五种功能,上移,下移,左移,顺序,特殊。还设有拉幕功能。
能看懂代码的可自行修改汉字及拉幕特效。

#include<reg52.h>
#define BLKN 4
#define TOTAL 8
#define TOTAL1 8

sbit G=P1^7;
sbit CLK=P1^6;
sbit SCLR=P1^5;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sbit S5=P2^4;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idata dispram[(BLKN/2)*32]={0};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2]=                                                                //上移,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
0x00,0x04,0xFF,0xFE,0x00,0x80,0x00,0x80,0x01,0x00,0x01,0x00,0x03,0x40,0x05,0x20,
0x09,0x18,0x11,0x0C,0x21,0x04,0x4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2,0x10,0x1F,0xF8,0x11,0x10,0x11,0x10,0x1F,0xF0,0x11,0x10,0x12,0x10,
0x1F,0xF0,0x05,0x00,0x09,0x04,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32]=                                                        //静态,通大
{
0x03,0xF8,0x40,0x10,0x30,0xA0,0x10,0x48,0x03,0xFC,0x02,0x48,0xF2,0x48,0x13,0xF8,
0x12,0x48,0x12,0x48,0x13,0xF8,0x12,0x48,0x12,0x68,0x2A,0x50,0x44,0x06,0x03,0xFC,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40,0x04,0x40,0x04,0x20,0x08,0x10,0x10,0x0E,0x60,0x04,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32]=                                                        //左移,人要学会知足常乐
{
0x00,0x08,0x7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8,0x7F,0xFC,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
0x00,0x00,0x17,0xFE,0xFC,0x02,0x28,0xA4,0x21,0x18,0x22,0x08,0xF8,0x40,0x20,0x44,
0x2F,0xFE,0x20,0x40,0x20,0xE0,0x39,0x50,0xE2,0x48,0x44,0x4E,0x08,0x44,0x00,0x4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32]=                                                        //特殊,再见了
{
0x00,0x08,0x7F,0xFC,0x01,0x00,0x01,0x10,0x1F,0xF8,0x11,0x10,0x11,0x10,0x1F,0xF0,
0x11,0x10,0x11,0x14,0xFF,0xFE,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50,0x10,0x20,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
0x11,0x10,0x12,0x10,0x12,0x90,0x04,0x80,0x04,0x82,0x08,0x82,0x30,0x7E,0xC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4[][32]=                                                        //下移,人要学会知足常乐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
0x00,0x08,0x7F,0xFC,0x04,0x40,0x3F,0xF8,0x24,0x48,0x24,0x48,0x3F,0xF8,0x02,0x00,
0x02,0x04,0xFF,0xFE,0x04,0x20,0x08,0x20,0x06,0x40,0x01,0x80,0x06,0x60,0x38,0x10,
...
};

/*************延时1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t)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bt;
        for(;dt;dt--)
        for(bt=0;bt<250;bt++);
}

/**********按键去抖********/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上移****************/
void fun1()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j,k,q;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1);
        }
        for(i=0;i<TOTAL*2/BLKN;i++)
        {
                for (j=0;j<16;j++)
                {
                        for(k=0;k<15;k++)
                        {
                                for(q=0;q<BLKN/2;q++)
                                {
                                        dispram[k*2+q*32]=dispram[(k+1)*2+q*32];
                                        dispram[k*2+1+q*32]=dispram[(k+1)*2+1+q*32];
                                }
                        }
                        for(q=0;q<BLKN/2;q++)
                        {
                                dispram[30+q*32]=Bmp[q+i*BLKN/2][j*2];
                                dispram[31+q*32]=Bmp[q+i*BLKN/2][j*2+1];
                        }
                        delay(60);
                }
        delay(250);
        }

        for(i=0;i<32;i++)               //下联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60);
        }
        delay(250);
}

void ledup(void)
{
        while(1)
        {
                fun1();
        }
}

/***********下移****************/
void fun2()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q,w;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1);
        }
        for (w=0;w<TOTAL*2/BLKN;w++)
        {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Bmp4[q+w*BLKN/2][i];
                        }
                        if(i%2)delay(60);
                }
                delay(250);
        }

        for(i=0;i<32;i++)    //下联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60);
        }
        delay(250);
}

void leddown(void)
{
        while(1)
        {
                fun2();
        }
}

/***********左移****************/
void fun3()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j,k,l,q;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1);
        }
        for(i=0;i<TOTAL1;i++)
        {
                for(j=0;j<2;j++)
                for(k=0;k<8;k++)
                {
                        for(l=0;l<16;l++)
                        {
                                for(q=0;q<BLKN/2;q++)
                                {
                                        dispram[l*2+q*32]=dispram[l*2+q*32]<<1|dispram[l*2+1+q*32]>>7;
                                        if(q==BLKN/2-1)
                                        dispram[l*2+1+q*32]=dispram[l*2+1+q*32]<<1|Bmp2[i][l*2+j]>>(7-k);
                                        else
                                        dispram[l*2+1+q*32]=dispram[l*2+1+q*32]<<1|dispram[l*2+(q+1)*32]>>7;
                                }
                        }
                        delay(10);
                }
        }
        delay(1);

        for(i=0;i<32;i++)                                 //下联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10);
        }
        delay(10);
}

void ledleft(void)
{
        while(1)
        {
                fun3();
        }
}

/***********特殊********************/
void fun4()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q,w;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00;
                }
                if(i%2)delay(1);
        }
        for(i=0;i<32;i++)
        {
                for(q=0,w=2;q<1,w<3;q++,w++)
                {
                        dispram[i+q*32]=Bmp3[0][i];
                        dispram[i+w*32]=Bmp3[0][i];
                }
                if(i%2)delay(40);
        }
        for(i=0;i<32;i++)
        {
                for(q=1,w=3;q<2,w<4;q++,w++)
                        {
                        dispram[i+q*32]=Bmp3[1][i];
                        dispram[i+w*32]=Bmp3[1][i];
                }
                if(i%2)delay(60);
        }
        for(i=0;i<32;i++)
        {
                for(q=0;q<1;q++)
                {
                        dispram[i+q*32]=Bmp3[2][i];
                        dispram[i+w*32]=Bmp3[2][i];
                }
                for(q=1;q<2;q++)
                {
                        dispram[i+q*32]=Bmp3[3][i];
                        dispram[i+w*32]=Bmp3[3][i];
                }
                if(i%2)delay(60);
        }
        delay(250);

        for(i=0;i<32;i++)                                        //下联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0xff;
                }
                if(i%2)delay(60);
        }
        delay(250);
}

void ledflash(void)
{
        while(1)
        {
                fun4();
        }
}

/***********特殊********************/
void ledorder(void)
{
        while(1)
        {
                fun1();
                fun2();
                fun3();
                fun4();
        }
}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if((P2&0xff)!=0xf0)
        {
                delay20ms();
                if(S1==0)
                keyval=1;
                if(S2==0)
                keyval=2;
                if(S3==0)
                keyval=3;
                if(S4==0)
                keyval=4;
                if(S5==0)
                keyval=5;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q;
        SCON=0X00;
        TMOD=0X01;
        TR0=1;
        P1=0x3f;
        ET0=1;
        EA=1;
        keyval=0;

        while(1)
        {
                        for(i=0;i<32;i++)
                        {
                                for(q=0;q<BLKN/2;q++)
                                {
                                        dispram[i+q*32]=Bmp1[q][i];
……………………

网友A(2018-05-09):
请问一下有16*16的上移、下移、左移、顺序、特殊的码和仿真设计图吗?

网友B(2019-04-25):
这个通过程序能不能扩充成16×64的呢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我改成两个138驱动程序,应该怎么修改程序

网友D:
想请问为什么打开不了程序和仿真图

网友E(2019-09-24):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为什么打开不了程序和仿真图

这个仿真图好像要proteus8.2以上才打的开

网友F(2021-06-22):
引用 网友E:
这个仿真图好像要proteus8.2以上才打的开

可是为什么我是8.9也打不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是为什么我是8.9也打不开

Proteus8.8白菜直装版 win7 可打开如图

网友H:
弄一个16*16能移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