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使用详解

楼主(2018-04-16):
一、破解安装
要点:

1 在 cadence 的 license.lic 文件里面加上下面语句

2、替换安装文件夹下的 cl_util.dll 文件 二、开始使用

启动界面如下

可以用来建原理图封装和 pcb 封装 使用前要配置环境变量,用来自动调用 OrCAD 和 Allegro 来建封装, 如下图所示

三、Symbol Builder

启动界面中点击 Symbol Builder 按钮进入建原理图库界面,如下图所 示

这里以 STM32F103VB 和 tms320dm8127 来介绍如何建库

如下图所示,导入 pdf 文件

找到管脚描述这页,如下图所示

这里都做好之后,右键 Build,在 Export,选择 Table

点击 Copy to Spread Sheet

这样 1 到 16pin 的管脚描述都有了,同理在上、下、右三边的管脚描 述也导到这个表格上来,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将这 2 列分别选择为Pin Name 和 Number

然后点击 Update 菜单下第一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Direction 列下面右键 fill,如上图所示,这里填一下管脚类型

填好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 Check 按钮,会提示新建一个 Part Name

提示有重复的 pin numbers,来检查下

确实有重复,删掉重复的。删掉之后,再次 Check

这次没有错误了,点击 Sym Tools 下面的 Assign to Symbl Fracture

如下图所示,按照箭头所示的 1、2、3 来做

完成之后点击 Symbol Partitioner

到这里封装已经好了,最后再用 OrCAD 软件自动生成下封装即可。

点击 Export -OrCAD Capture Symbols

软件会自动调用 OrCAD,如上图所示,封装已经好了,来打开看下

下面介绍 tms320dm8127 建原理图库,同上打开 pdf,找到 pin map

这页

还是一页一页的来,方法跟上面类似

这样就将每格分开了,右键 Build,再 Export

这里选择 BGA Quadrant Map,因为总共有 28 行 28 列,拷贝开始行

列要修改下,从 pdf 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在最左下角,所以开始行列应 该为 15 行 1 列,如下图所示

再将剩下的 7 页图纸这样操作后,都拷贝到右边的表格里面

拷贝好后,要做一个工作,就是 pin 和 pin name 匹配检查

从 pdf 上可以看到最左下角是 A1,而右边默认的 A1 是在左上角

这样显然不匹配,要修改下,点击 Tools-Reassign Pin Numbers

勾选 Mirror Vertic,这样左下角就是最小的,如下图所示

这样匹配关系就好了,再 Update 到 Main Spread Sheet 里面 后面操作同上,就不再介绍了。

这里以 tms320dm8127 为例

开始界面点击 Footprint Builder 或者

点击 New

封装选择 BGA,点击 Load New

看 PDF 可以知道,这个封装只有 684 个脚,还有一些是空脚,那么这

些空脚,我们需要去掉。

点击 Info 菜单下第一个,将原理图库的信息导入到 pcb 封装上

勾选左边一排,点击 Annotate,再 Done

导进来之后,再点击 Info-Graphical Report

点击 Display Report ,再点击 Cancel Form

这样就会将原理图库里面空的 pin 高亮,如下图所示

然后再点击 PinTool 下面第一个

点完之后,右键 Done

这样就将多余的 pin 自动删除了,如下图所示

到这里封装信息就完成了,再Exports 通过 Allegro 自动生成下封装就

好。

点击 Exports-OrCAD PCB/Allegro Export

如下图所示

点击 Allegro Export 即可

软件会自动调用 Allegro 建封装

建好后如下图所示

到这里建库操作就全部结束了

网友A:
有没有orcad的软件包啊,能发一份吗

网友B(2018-08-16):
有沒有軟件包?

网友C(2018-12-13):
很好的资料

网友D(2019-01-18):
很好的學習文件。

网友E(2019-04-18):
没有 下载内个exports ??

网友F(2019-05-28):
要是有软件就完美了啊~

网友G(2020-06-11):
终于找到PDF版本的orcad元件库建立方法

网友H:
操作步骤看着有点多呢

网友I(2020-10-17):
求软件包啊

网友J(2021-01-11):
我擦,这个东西牛。回头试一试

网友K:
功能很强大,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