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仿真出现ERROR L121:IMPROPER FIXUP如何解决?

楼主(2018-04-16):
如题,用keil5仿真出现了ERROR L121:IMPROPER FIXUP的问题,第一次遇到,那个code也已经是large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真的不好意思。我把报错部分发上来。
#include "keyboard.h"
extern bit bdata flag_key;
//按键扫描函数 :
//功能;只扫描一个按键,按键为号小优先
//返回键值:
//         1    2    3    10           //10:清零重量,兼去皮功能
//         4    5    6    11           //11:清除单价
//         7    8    9    12           //12:显示数值偏大调节按键
//         14   0    15   13           //14:无功能(用于扩展)15:小数点   13:显示数值偏小调节按键

unsigned char Get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number = 0;
    unsigned char i;
        //行输入低电平
    ROW1=ROW2=ROW3=ROW4=0;
        //如果列输出不全为高,则说明有键按下
        if (((COL1!=1)||(COL2!=1)||(COL3!=1)||(COL4!=1))&&flag_key==1)
        {
           //输入0111
           flag_key=0;
           ROW1=0;
           ROW2=ROW3=ROW4=1;
           for (i=0;i<20;i++);
           if (COL1==0) return 1;           // 7
           else if (COL2==0) return 2;        //         8
           else if (COL3==0) return 3;         //        9
           else if (COL4==0) return 10;         //         10
           //输入1011
           ROW2=0;
           ROW1=ROW3=ROW4=1;
           for (i=0;i<20;i++);
           if (COL1==0) return 4;          //4
           else if (COL2==0) return 5; //  5
           else if (COL3==0) return 6;        // 6
           else if (COL4==0) return 11;         //        11
           //输入1101
           ROW3=0;
           ROW1=ROW2=ROW4=1;
           for (i=0;i<20;i++);
           if (COL1==0) return 7;  //1
           else if (COL2==0) return 8;          // 2
           else if (COL3==0) return 9;          //   3
           else if (COL4==0) return 12;          //   12
           //输入0111
           ROW4=0;
           ROW1=ROW2=ROW3=1;
           for (i=0;i<20;i++);
           if (COL1==0) return 14;
           else if (COL2==0) return 0;
           else if (COL3==0) return 15;
           else if (COL4==0) return 13;
           //没有检测到列低电平
           return 99;
        }
        else if(COL1==1&&COL2==1&&COL3==1&&COL4==1)
        flag_key=1;
        return 99;
}

网友A:
I/O口有问题吧,重新拔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有问题吧,重新拔插一下

是在keil里不能编译成功,我同时还试了别的程序,正常的。

网友B(2020-04-03):
楼主解决了嘛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bdata 问题 keil5 不认bdata

网友D(2021-01-10):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IMPROPER FIXUP,研究了半天终于解决了,原来这个问题是因为Keil4和Keil5不支持bdata的问题导致的,所以退回Keil2,新建工程,加入文件,重新编译就OK了,你这个上面也有bdata所以也可以用我的办法来成功解决的.

参考资料:
The variables ibase and bary are bit-addressable. Therefore, the individual bits of these variables may be directly accessed and modified. Use the sbit keyword to declare new variables that access the bits of bdata variables. For example:

sbit mybit0 = ibase ^ 0;      /* bit 0 of ibase */
sbit mybit15 = ibase ^ 15;    /* bit 15 of ibase */

sbit Ary07 = bary[0] ^ 7;     /* bit 7 of bary[0] */
sbit Ary37 = bary[3] ^ 7;     /* bit 7 of bary[3] */
The above example represents declarations, not assignments to the bits of the ibase and bary bdata variables. The expression following the carat symbol ('^') in the example specifies the position of the bit to access with this declaration. This expression must be a constant value.

The range depends on the type of the base variable included in the declaration. The range is:

0-7 for char and unsigned char, 0-15 for int, unsigned int,
short, and unsigned short, and
0-31 for long and unsigned long.

并没有定义bit类型的bdata。因此定义成char。

OFDM_PHY_ext   char     bdata   bLib_RxPlcEnd;
OFDM_PHY_ext   char     bdata  RX_BUSY;
OFDM_PHY_ext   char     bdata  TX_BUSY;
Comm_ext char bdata bCommRxEnd;
Comm_ext char bdata bCommRxstart;

网友E(2021-05-03):
keil uvision 2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