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攀藤G1空气质量检测源码与参考资料下载

楼主(2018-04-16):
     攀藤G1是一款数字式通用颗粒浓度传感器,可以用于获得单位体积内空气中悬浮颗粒物个数及质量,即颗粒物浓度,并以数字接口形式输出。传感器采用激光散射原理。即令激光照射在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上产生散射,同时在某一特定角度收集散射光,得到散射光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进而微处理器利用基于米氏(MIE)理论的算法,得出颗粒物的等效粒径及单位体积内不同粒径的颗粒物数量。输出为单位体积内各浓度颗粒物质量及个数。

攀藤G1传感器传输协议串口默认波特率:9600bps,校验位:无,停止位:1位。模块工作在连续采样方式下,模块在每一次采样结束后主动发送采样数据,采样响应时间小于600毫秒,数据更新时间小于2秒。模块发送数据包定义32个字节。控制器只要读取串口中数据,处理、传唤得到需要的数值。

屏幕显示的污染级别对应的颜色,严格按照这个配色来的,照片颜色显示质量不如实际显示颜色鲜艳。照不出效果。
合体到一块了,内部空间。

电路原理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led.h"
#include"LCD.h"
#include"delay.h"

extern u16  Conce_PM1_0;       // PM1.0浓度
extern u16  Conce_PM2_5;       // PM2.5浓度
extern u16  Conce_PM10;        // PM10浓度

u16 IAQI[8]={0,50,100,150,200,300,400,500};
u16 PM10[8]={0,50,150,250,350,420,500,600};
u16 PM25[8]={0,35,75,115,150,250,350,500};

u16 IAQIPM10;        //PM10空气质量分指数
u16 IAQIPM25;        //PM2.5空气质量分指数
u16 CpPM10;                //PM10浓度
u16 CpPM25;                //PM2.5浓度
u16 BpHi;                        //与Cp相近的污染物浓度限值的高值
u16 BpLo;                        //与Cp相近的污染物浓度限值的低值
u16 IAQIHi;                //与BpHi对应的空气质量分指数
u16 IAQILo;                //与BpLo对应的空气质量分指数
u16 AQI;                        //空气质量指数
u8  Max=10;                //Max=0,首要污染物为PM25,Max=1,为PM10,Max=2双重污染

void delay_BUSY(void)          // 触摸显示屏 发送延时
{
                u16 a;
                for (a=0; a<100; a++) ;
                while(HMI_BUSY);                   // 当发送完之后,等待BUSY为0

}

void Window(void)
{
                printf("CLS(0);");
                printf("DS48(10,12,'唐山',7,0);");
                printf("DS32(110,28,'实时空气质量指数(AQI)',7,0);");
                printf("CIR(92,160,56,4);");
                printf("CIR(92,160,55,4);");
                printf("DS24(55,198,'AQI指数',4,0);");
                printf("CIR(239,160,55,4);");
                printf("CIR(239,160,56,4);");
                printf("DS24(180,198,'首要污染物',4,0);");
                printf("CIR(386,160,55,4);");
                printf("CIR(386,160,56,4);");
                printf("DS24(340,198,'PM2.5浓度',4,0);");
                printf("BOXF(50,265,100,280,2);");                //绿色
                printf("BOXF(100,265,150,280,4);");                //黄色
                printf("SCC(37,64480);");
                printf("BOXF(150,265,200,280,37);");        //橙色
                printf("BOXF(200,265,250,280,1);");        //红色
                printf("SCC(19,38921);");
                printf("BOXF(250,265,300,280,19);");        //紫色
                printf("SCC(18,30724);");
                printf("BOXF(300,265,350,280,18);");        //褐红色
                printf("DS16(48,285,'0',7,0);");
                printf("DS16(91,285,'50',7,0);");
                printf("DS16(140,285,'100',7);");
                printf("DS16(190,285,'150',7);");
                printf("DS16(240,285,'200',7);");
                printf("DS16(290,285,'300',7);");
                printf("DS16(340,285,'500',7);");
                printf("DS16(369,178,'ug/m3',7,0);");
                printf("CBOX(0,0,479,318,5,4);");
                printf("PL(0,76,479,76,4);");
                printf("DS16(400,265,'13:20:36',7);");
                printf("DS16(395,285,'2016-5-18',7,0);");
                printf("\r\n");

//                delay_BUSY();                //当发送完之后,等待BUSY为0
}

void AQI_Count(void)                                //计算AQI指数,判断首要污染物
{
                u8 i=0;
                u8 j=0;

                CpPM10=Conce_PM10;

                for(i=0;i<7;i++)
                {
                                if((CpPM10>PM10[i])&&(CpPM10<PM10[i+1]))
                                {
                                                BpHi=PM10[i+1];
                                                BpLo=PM10[i];
                                                IAQIHi=IAQI[i+1];
                                                IAQILo=IAQI[i];
                                                IAQIPM10=(IAQIHi-IAQILo)*(CpPM10-BpLo)/(BpHi-BpLo)+IAQILo;
                                }
                                else if(CpPM10==PM10[i])
                                {
                                                IAQIPM10=IAQI[i];
                                }
                                else if(CpPM10>=600)
                                {
                                                IAQIPM10=((50/6)*(CpPM10-600))/10+500;         //爆表
                                }
                }

                CpPM25=Conce_PM2_5;

                for(j=0;j<7;j++)
                {
                                if((CpPM25>PM25[j])&&(CpPM25<PM25[j+1]))
                                {
                                                BpHi=PM25[j+1];
                                                BpLo=PM25[j];
                                                IAQIHi=IAQI[j+1];
                                                IAQILo=IAQI[j];
                                                IAQIPM25=(IAQIHi-IAQILo)*(CpPM25-BpLo)/(BpHi-BpLo)+IAQILo;
                                }
                                else if(CpPM25==PM25[j])
                                {
                                                IAQIPM25=IAQI[j];
                                }
                                else if(CpPM25>=500)
                                {
                                                IAQIPM25=CpPM25;         //爆表
                                }
                }

                if(IAQIPM10>IAQIPM25)
                {
                                AQI=IAQIPM10;
                                Max=1;
                }
                else if(IAQIPM10<IAQIPM25)
                {
                                AQI=IAQIPM25;
                                Max=0;
                }else if(IAQIPM10==IAQIPM25)
                {
                                AQI=IAQIPM10;
                                Max=2;
                }
}

void Display(void)
{
//                        printf("CLS(0);\r\n");                          //清屏
//      printf("PIC(0,0,1);");                //画图

//      printf("SBC(2);");                                //设置背景色
//      printf("TPN(2);");                                //触摸屏模式
//      printf("BTN(6,396,278,475,315,0);");        //热点区域按钮
//      printf("BTN(7,0,0,479,274,0);\r\n");

                                printf("DS48(350,132,'%4d ',7);",Conce_PM2_5);      // PM2.5输出
//                        printf("PS64(0,10,100,'PM1.0:%5d',2);\r\n",Conce_PM1_0);      // PM1.0输出
//                                printf("DS48(0,10,240,'PM10 :%5d',3);\r\n",Conce_PM10);      // PM10 输出
//                        delay_BUSY();                //当发送完之后,等待BUSY为0
//                                printf("DS48(0,0,'PM2.5:%4d  ',1);",Conce_PM2_5);      // PM2.5输出
//                                printf("DS48(0,60,'PM10 :%4d  ',2);",Conce_PM10);      // PM10 输出
                                printf("DS48(55,135,'%4d ',3;",AQI);      // AQI
//                                        printf("DS48(0,240,'IAQIPM10:%4d  ',5;",IAQIPM10);      // PM2.5输出
                                if(Max==0)
                                {
                                                printf("DS32(203,145,'PM2.5',14);");      // PM2.5 输出
                                }
                                else if(Max==1)
                                {
                                                printf("DS32(203,145,' PM10',14);");      // PM10 输出
                                }else if(Max==2)
                                {
//                                                printf("DS32(203,135,'PM2.5',14)");
//                                                printf("DS32(203,160,' PM10',14)");
                                }

                                if(AQI<=50)
                                {
                                                printf("DS24(60,235,' 优                                                       ',5)");
                                }
                                else if((AQI>50)&&(AQI<=100))
                                {
                                                printf("DS24(60,235,'          良                                              ',5)");
……………………

激光PM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