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制做大功率调光灯

楼主(2018-04-16):
       关于调光,除早期"档位"制方式外,依电子线路,我认有以下三大类型:第一类属于RC触发控制导单/双可控硅导通角度的方式,大部分市面的风扇无级调速器就是此类型;
第二类是SG3525A,NE555或CD4011硬件集成电路等购成PWM调速方式驱动调整管,给负载"断续通电"工作方式;

第三类是单片机产生PWM信号I/O输出驱动三极管给负载供电,为电子爱好者所常用,比如51HEI众多的单片机调光电路;
        在此介绍一个另类电路:用电机推动发光灯具前的"遮光板",依遮光灯打开的程度来进行机械调光.这样子,调光功率可以很大很大!
(以下的源程序是对推动遮光板的步进电机进行调速控制,遮光板被推到合适位置,光的强弱就"调好"了,极类似推拉窗户~).大家理解没有?
51单片机步进电机正反转停止实验- C51源代码

<font face="仿宋, 仿宋_GB2312" size="3">#include<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_nop_();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uchar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uchar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四相八拍反转编码
sbit  K1   =P3^2;       //正转
sbit  K2   =P3^3;       //反转
sbit  K3   =P3^4;       //停止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
/********************************************************/
/*
/*延时t毫秒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voiddela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

/**********************************************************/
void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B(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FFW[  i];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REV[  i];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
*  主程序
*
*********************************************************/
main()
{
      uchar r,N=64;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while(1)
    {
      if(K1==0)
         {
        beep();
               for(r=0;r<N;r++)
         {
                 motor_ffw();       //电机正转
                  if(K3==0)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if(K2==0)
       {
           beep();
               for(r=0;r<N;r++)
         {
              motor_rev();       //电机反转
                 if(K3==0)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P1 = 0xf0;
    }
}</font>

/********************************************************/
按板上的K1按键步进电机正转
按板上的K2按键步进电机反转
按板上的K3按键步进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