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传感器原理图中,两个二级管起什么作用的问题

楼主(2018-04-16):
如图,请问这个传感器原理图中,两个二级管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D1从Vcc到地,所以是指示灯;D2发光N1接收,有阻断光路的动作时检测信号变化,结果从比较器393的OUT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从Vcc到地,所以是指示灯;D2发光N1接收,有阻断光路的动作时检测信号变化,结果从比较器393的OUT输出。

了解了,谢谢。

网友B:
楼上正解,也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C:
就是起发射被减信号作用呀

网友D:
D1电源指示灯,D2信号灯,输出低电平时亮起

网友E:
D1和D2

网友F(2018-09-04):
D1是电源指示灯,D2是反映光敏电阻有什么变化的指示

网友G:
D1电源指示灯,D2信号指示灯

网友H:
那是两个发光二极管是作指示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