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老是死机?旋转编码器时转的慢没有事

楼主(2018-04-16):
现象是这样的旋转编码器时转的慢没有事!转的快单片机就死机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STC12C5A60S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wela = P1^1;
sbit dula = P1^2;
sbit LED=P1^0;
sbit AA=P3^7; //编码加
sbit BB=P3^6; //编码减
uint flage,status,current_bmb,counter = 0,
p,dataa;
float PA;
static uint m,t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void datakae()
{
status=BB;        //一直赋值!
while(0==AA)//当AA条件允许进入主循环!并且BB上次的值保持为临近状态!
  {
   current_bmb=BB;
   flage=1;
             }
if(1==flage)
  {
        flage=0;
if((0==current_bmb)&&(1==status))
            {
          tm++;
          if(tm>=1000)
         {
           tm=1000;
               }
                }
if((0==status)&&(1==current_bmb))
    {
         tm--;
         if(tm<=10)
         {
           tm=10;
               }
                    }
             }
                  }
void display()
{
   P0=table[dataa%10];//个
   dula=1;
   dula=0;

   P2=0xfe;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dataa%100/10];        //十
   dula=1;
   dula=0;

   P2=0xfd;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dataa%1000/100];
   dula=1;
   dula=0;

   P2=0xfb;         //        百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dataa%10000/1000];
   dula=1;
   dula=0;

   P2=0xf7;//千
   wela=1;
   wela=0;
   delay(2);
                  }
void huansuan()
{
m=10000/tm;
dataa=tm;
            }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initial()
{
  LED=0;
  P1M1 = 0x00;
  P1M0 = 0xFF;
  counter=0;
  EA = 1;
  TR0 = 1;
  TMOD = 0x01;
  TH0 = (65535-1000)/256;         //1ms
  TL0 = (65535-1000)%256;
  ET0 = 1;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250;
  initial();
while(1)
{
huansuan();
datakae();
  display();
  LED=0;
        }
         }
void timer0_int()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5-1000)/256;//1ms产生一次中断
TL0 = (65535-1000)%256;
counter++;
if(counter==m)
{
  LED=1;
  for(p=0;p<150;p++);
  counter=0;
          }        else LED=0;

                   }

网友A:
好长啊!代码又不能调试,为什么不去玩stm32

楼主:
说重点!啥问题!我急死了!

网友B:
是不是越界问题

网友C(2018-09-22):
这个循环有问题,我也试过这样的程序,单片机好像反应不过来,

网友D:
速度慢时可以正常工作,速度块时出错,这样看来你的程序有缺陷并且与速度有关。从你的程序看运行效率非常低。主要表现在:1数码管动态显示使用了软件延时,2.中断函数中竟然也用了软件延时。这些都会影响CPU及时查询AA状态。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