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sd卡例程与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8-04-16):
51单片机读写sd卡例程分享给大家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MMC/SD-Card Reading and Writing implementation -------------------
****************************************************************************************/
sbit SPI_DI =P2^1;
sbit SPI_DO =P2^5;
sbit SPI_SCL=P2^2;
sbit SPI_CS =P2^0;

//------------------------------------------------------------
// Error define
//-------------------------------------------------------------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3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4
//-------------------------------------------------------------

// data type
//-------------------------------------------------------------
// this structure holds info on the MMC card currently inserted

typedef struct MMC_VOLUME_INFO
{ //MMC/SD Card info
  unsigned int  size_MB;
  unsigned char sector_multiply;
  unsigned int  sector_count;
  unsigned char name[6];
} VOLUME_INFO_TYPE;

typedef struct STORE
{
  unsigned char dat[100];
} BUFFER_TYPE; //256 bytes, 128 words

BUFFER_TYPE sectorBuffer; //512 bytes for sector buffer

//--------------------------------------------------------------
unsigned int  readPos=0;
unsigned char sectorPos=0;
unsigned char LBA_Opened=0; //Set to 1 when a sector is opened.
unsigned char Init_Flag;    //Set it to 1 when Init is processing.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
// Port Init
void MMC_Port_Init()
//****************************************************************************
{
   SPI_SCL=1;
   SPI_DO =1;
   SPI_CS=1;
   send_s("Port Init!");
/*
   //Config ports
   SPI_DI=1;          //Set Pin MMC_DI as Input
   SPI_SCL=1;         //Set Pin MMC_Clock as Output
   SPI_DO=1;          //Set Pin MMC_DO as Output
   SPI_CS=1;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MMC/SD Invalid.
   //busy led port init
   //SPI_BY=1;        //Set spi busy led port output
   //MMC_BUSY_LED=1;                      //busy led off
   */
}

//****************************************************************************
//Routine for sending a byte to MMC/SD-Card
void Write_Byte_MMC(unsigned char value)
//****************************************************************************
{
   unsigned char i;

   //Software SPI
   for (i=0;i<8;i++)
   {  //write a byte
      if (((value>>(7-i))&0x01)==0x01)
           SPI_DI=1; //Send bit by bit(MSB First)
      else SPI_DI=0;
       SPI_SCL=0; //set Clock Impuls low
      if(Init_Flag)
           delay(9);
      SPI_SCL=1; //set Clock Impuls High
      if(Init_Flag)
           delay(9);
   }//write a byte
   //MMC_BUSY_LED=1;
}

//****************************************************************************
//Routine for reading a byte from MMC/SD-Card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MMC()
//****************************************************************************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i;

   //Software SPI
   for (i=0;i<8;i++) //MSB First
   {
      SPI_DO=1;
      SPI_SCL=0; //Clock Impuls (Low)
      if(Init_Flag)
           delay(9);
      temp=(temp<<1)+(unsigned char)SPI_DO; //read mmc data out pin
      SPI_SCL=1; //set Clock Impuls High
      if(Init_Flag)
           delay(9);
   }
   return (temp);
}

//****************************************************************************
//Send a Command to MMC/SD-Card
//Return: the second byte of response register of MMC/SD-Card
unsigned char Write_Command_MMC(unsigned char *CMD)
//****************************************************************************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retry=0;
   unsigned char i;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MMC/SD-Card disable)
   SPI_CS=1;
   //send 8 Clock Impulse
   Write_Byte_MMC(0xFF);
   //set MMC_Chip_Select to low (MMC/SD-Card active)
   SPI_CS=0;

   //send 6 Byte Command to MMC/SD-Card
   for (i=0;i<0x06;i++)
   {
      Write_Byte_MMC(*CMD++);
   }

   //get 16 bit response
   Read_Byte_MMC(); //read the first byte,ignore it.
   do
   {  //Only last 8 bit is used here.Read it out.
      tmp = Read_Byte_MMC();
      retry++;
   }
   while((tmp==0xff)&&(retry<100));
   return(tmp);
}

//****************************************************************************
//Routine for Init MMC/SD card(SPI-MODE)
unsigned char MMC_Init()
//****************************************************************************
{
   unsigned char retry,tem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MD[]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send_s("SD CARD Init!");
   MMC_Port_Init(); //Init SPI port

   delay(200);

   Init_Flag=1; //Set the init flag

   for (i=0;i<0x0f;i++)
   {
      Write_Byte_MMC(0xff); //send 74 clock at least!!!
   }

   //Send Command CMD0 to MMC/SD Card
   send_s("Send Command CMD0 to MMC/SD Card");
   retry=0;
   do
   { //retry 200 times to send CMD0 command
     temp=Write_Command_MMC(CMD);
     retry++;
     if(retry==200)
     { //time out
       return(INIT_CMD0_ERROR);//CMD0 Error!
     }
   }
   while(temp!=1);

   //Send Command CMD1 to MMC/SD-Card
   send_s("Send Command CMD1 to MMC/SD-Card");
   CMD[0] = 0x41; //Command 1
   CMD[5] = 0xFF;
   retry=0;
   do
   { //retry 100 times to send CMD1 command
     temp=Write_Command_MMC(CMD);
     retry++;
     if(retry==100)
     { //time out
       return(INIT_CMD1_ERROR);//CMD1 Error!
     }
   }
   while(temp!=0);

   Init_Flag=0; //Init is completed,clear the flag

   SPI_CS=1;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send_s("SD CARD Init Suc!!");
   return(0x55); //All commands have been taken.
}

//****************************************************************************
//Routine for reading data Registers of MMC/SD-Card
//Return 0 if no Error.
unsigned char MMC_Read_Block(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int Bytes)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retry,temp;

   //Send Command CMD to MMC/SD-Card
   retry=0;
   do
   {  //Retry 100 times to send command.
      temp=Write_Command_MMC(CMD);
      retry++;
      if(retry==100)
      {
        return(READ_BLOCK_ERROR); //block write Error!
      }
   }
   while(temp!=0);

   //Read Start Byte form MMC/SD-Card (FEh/Start Byte)
   while (Read_Byte_MMC()!=0xfe);

   //Write blocks(normal 512Bytes) to MMC/SD-Card
   for (i=0;i<Bytes;i++)
   {
      *Buffer++ = Read_Byte_MMC();
   }

   //CRC-Byte
   Read_Byte_MMC();//CRC - Byte
   Read_Byte_MMC();//CRC - Byte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MMC/SD-Card invalid)
   SPI_CS=1;
   return(0);
}

//***************************************************************************
//Routine for reading CSD Registers from MMC/SD-Card (16Bytes)
//Return 0 if no Error.
unsigned char Read_CSD_MMC(unsigned char *Buffer)
//***************************************************************************
{
   //Command for reading CSD Registers
   unsigned char CMD[] = {0x49,0x00,0x00,0x00,0x00,0xFF};
   unsigned char temp;
   temp=MMC_Read_Block(CMD,Buffer,16); //read 16 bytes

   return(temp);
}

//***************************************************************************
//Routine for reading CID Registers from MMC/SD-Card (16Bytes)
//Return 0 if no Error.
unsigned char Read_CID_MMC(unsigned char *Buffer)
//***************************************************************************
{
   //Command for reading CID Registers
   unsigned char CMD[] = {0x4A,0x00,0x00,0x00,0x00,0xFF};
   unsigned char temp;
   temp=MMC_Read_Block(CMD,Buffer,16); //read 16 bytes

   return(temp);
}

//****************************************************************************
//returns the :
//         size of the card in MB ( ret * 1024^2) == bytes
//         sector count and multiplier MB are in u08 == C_SIZE / (2^(9-C_SIZE_MULT))
//         name of the media
void MMC_get_volume_info(void)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_temp[5];
    VOLUME_INFO_TYPE MMC_volume_Info,*vinf;
    send_s("SD CARD Information Read!!");
    vinf=&MMC_volume_Info; //Init the pointoer;
        // read the CSD register
    Read_CSD_MMC(sectorBuffer.dat);
        // get the C_SIZE value. bits [73:62] of data
        // [73:72] == sectorBuffer.data[6] && 0x03
        // [71:64] == sectorBuffer.data[7]
        // [63:62] == sectorBuffer.data[8] && 0xc0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6] & 0x03;
        vinf->sector_count <<= 8;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7];
        vinf->sector_count <<= 2;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8] & 0xc0) >> 6;

        // get the val for C_SIZE_MULT. bits [49:47] of sectorBuffer.data
        // [49:48] == sectorBuffer.data[5] && 0x03
        // [47]    == sectorBuffer.data[4] && 0x80
        vinf->sector_multiply = sectorBuffer.dat[9] & 0x03;
        vinf->sector_multiply <<= 1;
        vinf->sector_multiply += (sectorBuffer.dat[10] & 0x80) >> 7;

        // work out the MBs
        // mega bytes in u08 == C_SIZE / (2^(9-C_SIZE_MULT))
        vinf->size_MB = vinf->sector_count >> (9-vinf->sector_multiply);
        // get the name of the card
        Read_CID_MMC(sectorBuffer.dat);
        vinf->name[0] = sectorBuffer.dat[3];
        vinf->name[1] = sectorBuffer.dat[4];
        vinf->name[2] = sectorBuffer.dat[5];
        vinf->name[3] = sectorBuffer.dat[6];
        vinf->name[4] = sectorBuffer.dat[7];
        vinf->name[5] = 0x00; //end flag
        //----------------------------------------------------------
        /*
        while(1)
        {
         P1=~(unsigned char)((vinf->size_MB)>>8);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P1=~(unsigned char)((vinf->size_MB));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
    //LCDclrscr();
    //Print Product name on lcd
    i=0;
    send_s("Product Name:");
    //while((vinf->name[i]!=0x00)&&(i<16)) send(vinf->name[i++]);
        send_s(vinf->name);
    //Print Card Size(eg:128MB)
    //gotoxy(1,0);
    send_s("Tot:");
    send_s(ftoa(vinf->size_MB,c_temp,0));
        send_s("MB ");
    //gotoxy(2,0);
    //writestring("sector_mult:"); writeNumber(vinf->sector_multiply);
    //gotoxy(3,0);

……………………

网友A(2018-07-30):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Send Command CMD0 to MMC/SD Card  后,就没见发送CMD1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