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上位机控制,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8-04-16):
如题:想做个上位机控制,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A:
1.通訊界面的種類:RS232,RS-485,Rs-422

网友A:
通訊協定:Modbus rtu,ascii ...

网友B:
我认为用VB比较好些,我就是用VB解决任何工业自动化上位机监控方面问题的,VB无所不能,包括实时打印功能。 1、设计出来的监控画面比较容易且美观; 2、VB容易上手; 3、对于实时采集监控系统,定要进行对实时数据的存储与历史查询,最好用ACCESS数据库,而VB与ACCESS有比较好的联系,比较与编程,DELPHI其实对ACCESS也较容易实现,但其语句太过于麻烦,如总是要输入BEGIN...END之类的; 4、DELPHI与Windows不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有些控件不通用,所以系统设计出来后有可能会兼容性不好。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再问个小白问题:
假设有个道闸,没资料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厂家的软件,我能不能捕捉到该软件抬杆写入串口的内容,放杆写入串口内容?

网友C:
同问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