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失败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怎么解决

楼主:
单片机写程序写不进去怎么办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怎么解决

网友A(2018-04-17):
可以把地线拔掉重新连接 或者有可能RXD TXD插反了

网友B:
1.先按停止 在按開始 電路板送電 => 有回應 燒錄正常
                                             => 沒回應 重複測試兩三次  硬體問題
2.硬體問題 1.檢查IC電源是否正常
                2.如果是外震 檢查是否有震盪
                3.檢查RESET電壓是否正常
                4.檢查TX RX是否反接或是有訊號(示波器)

网友C:
先将单片机断电,再单击烧录,出现正在检测单片机后,再进行通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地线拔掉重新连接 或者有可能RXD TXD插反了

我用的是RS232接口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将单片机断电,再单击烧录,出现正在检测单片机后,再进行通电

试过了,就是不行,可能硬件那里坏了

网友E:
rx tx 有没有插反  驱动行不行    数据线是好的吗

网友F:
你看看单片机型号是不是选错了,你仔细看一下单片机上面写的型号,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STC89C52RC

网友G:
串行口选择不正确

网友H:
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合适、RX和TX接反或者在下载的时候没有进行上电复位。单片机型号对于51来讲

网友H:
没有上电复位,RXTX接反,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合适。还有由于软件的原因,89C51的单片机需要选择STC89C52RC/LE52RC、或者STC90C516RD+

网友I:
换一根下载线试下

网友J:
9脚如果接到了VCC上了,那也下载不了的,初学同学容易在硬件上出现搭焊在现象。

网友K:
断电,重新烧录

网友L:
型号是不是没选对

网友M:
看是不是先下载再打开电源

网友N:
1.拔了usb连接线,多连几次2.把板子的电源打开,再连接,再关闭下载,3.看你串口调试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