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AD和DXP到底哪个更好用?

楼主(2018-04-16):
求解,大神们,想了解AD和DXP到底哪个更好用?
本人已经熟练PROTEL,上学时学的这个,现在大家都用AD和DXP了,想开始就学AD,行不?

网友A:
AD是DXP的升级版本  DXP又是protel99的升级版本  学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B:
我就是从DXP学起然后转AD的,操作基本类似,建议直接上手AD,多用多熟练!

网友C:
会protel99,AD和DXP也就会了,操作类同。

网友D:
AD好用,是前两个的升级版。

网友E:
AD和DXP我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F:
一个都不好用,PADS好用

网友G:
新版本功能挺强大,但是对电脑配置也很高

网友H:
DXP简单操作,AD相对难点,不是专业人士一般DXP够用

网友I:
我们是直接学AD。。

网友J:
没有什么区别  AD更好用 功能更强大

网友K:
感觉都差不多,基本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L:
AD是升级版本,没有什么纠结的,直接学习新版本

网友M:
三个都是同一个东西!现在用的话,直接用AD就好了。AD比较新

网友N:
AD不就是DXP吗

网友O:
可以, 基本原理一样

网友P:
其实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Q:
AD是dxp的升级版,我刚刚开始也是用dxp的,我讲讲我个人意见,我觉的ad好一点,dxp 2004,我用了好久,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那是也有些小问题,毕竟AD是dxp的升级版,肯定比它好,功能都差不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R:
同问,求大佬给答案

网友S:
AD和DXP我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T:
个人感觉AD比DXP很好用些,AD比较新版,有些地方用起来也比DXP方便,但也要看你电脑是什么系统,内个系统的兼容性不一样,不匹配的话会闪退。

网友U:
个人建议用ad好用

网友V:
ad比较好用吧

网友V:
ad我觉得比较好用

网友W:
慢慢学 总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