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液晶显示方波频率和占空比,并且可用AD调频。显示同时还要在示波器测出方波图形

楼主(2018-04-16):
用液晶显示方波频率和占空比,并且可用AD调频。显示同时还要在示波器测出方波图形。

网友A:
可以看看,这是msp430F149的程序,可以将测得的电压波形通过AD在显示屏ILI9320上面显示

DM430-L 2.8TFT_6.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是msp430F149的程序,可以将测得的电压波形通过AD在显示屏ILI9320上面显示

有简单一点的吗?不是很能看懂,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