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轴怎么加长 急急急

楼主(2018-04-16):
求大神指点 怎么把白色的轴加长啊

网友A:
有工具有材料好办,不然只能找卖家了

网友B:
外圆周加套管,套管里加长轴;如果外圆周有尺寸限制,就从内孔里接入加长轴,可以用胶粘结。

网友C:
如果能够通过简单的手工加工,使用尼龙棒做一个轴头套在原来的轴头上。就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周加套管,套管里加长轴;如果外圆周有尺寸限制,就从内孔里接入加长轴,可以用胶粘结。

有什么防水还牢固的胶么 有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够通过简单的手工加工,使用尼龙棒做一个轴头套在原来的轴头上。就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