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OLED12864显示单片机源程序,供大家参考

楼主:
简单的OLED12864显示程序,供大家参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                OLED_Fill(0xff); //屏全亮
//                delay(2000);
//                OLED_Fill(0x00); //屏全灭
//                delay(200);
                OLED_P16x16Ch(24,0,1);
                OLED_P16x16Ch(40,0,2);
                OLED_P16x16Ch(57,0,3);
                OLED_P16x16Ch(74,0,4);
                OLED_P16x16Ch(91,0,5);
                for(i=0; i<8;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                        OLED_P16x16Ch(i*16,0,i);
                         OLED_P16x16Ch(i*16,2,i+8);
                         OLED_P16x16Ch(i*16,4,i+16);
                         OLED_P16x16Ch(i*16,6,i+24);
                }
                delay(4000);
                OLED_CLS();//清屏

                OLED_P8x16Str(0,0,"ABCDEF");//第一行 -- 8x16的显示单元显示ASCII码
                OLED_P8x16Str(0,2,"ABCD ABCDEFG");
                OLED_P8x16Str(0,4,"ABCDEFGHIJKLM");
                OLED_P6x8Str(0,6,"ABCDEFGHIJKLMNOPQRS");
                OLED_P6x8Str(0,7,"ABCDEFGHIJKLMNOPQ");
                delay(4000);
                OLED_CLS();

                Draw_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8000);
                Draw_BMP(0,0,128,8,BMP2);
                delay(8000);
        }
}

网友A(2018-05-17):
数字怎么显示啊?ds18b20测到的温度在OLED 上显示程序咋写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怎么显示啊?ds18b20测到的温度在OLED 上显示程序咋写啊?求大神帮助

你在这个基本显示的基础上加一个18B20.H的头文件,将温度转化出来,显示在OLED12864里就行了。

网友C(2018-08-01):
求分享三个头文件

网友D(2018-09-08):
很好很强大

网友E(2018-11-15):
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数字怎么显示啊?ds18b20测到的温度在OLED 上显示程序咋写啊?求大神帮助

看我的帖子,有显示变量示例

网友G:
参考学习资料

网友H(2018-12-20):
引用 网友A:
数字怎么显示啊?ds18b20测到的温度在OLED 上显示程序咋写啊?求大神帮助

问题有解决吗?同求

网友G:
仅显示点阵,一般

网友I:
已经下载,可以使用,很不错,很及时,正在学习这个,谢了楼主。

网友J:
楼主好伟大啊!

网友K(2019-01-29):
楼主做得图标,好看

网友L:
可以可以 下载一个来试试看

网友M(2019-04-03):
想学用oled显示任何想显示的东西

网友N:
我的下载不能用是直接接上单片机管脚就能用还是管脚要上拉电阻

网友O(2019-05-12):
有个整体框架的就好了,这种只有一部分小功能的参考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P(2019-07-05):
刚好要选一款显示屏,试试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Q(2019-10-28):
STC8A8K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R(2019-12-03):
可以的,非常棒

网友S(2020-02-21):
不错不错,正愁找不到这个屏的用法呢,楼主的程序稍微改一下就可以收入收藏夹啦,真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数字怎么显示啊?ds18b20测到的温度在OLED 上显示程序咋写啊?求大神帮助

请问你知oled12864怎么显示温度传感器上的温度了吗,把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可以吗。QQ2455101835.非常感谢

网友U(2020-04-15):
非常好用的代码。。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V:
显示dth11的温湿度怎么改啊

网友W:
感谢分享!因此我买了一个OLED模块。

网友X(2020-07-16):
CODETAB.H(3): error C279: 'F16x16': multiple initialization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Y(2020-11-28):
引用 网友Z: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提供多种尺寸OLED,也为各位提供规格书、驱动IC规格书、初始化代码。私信我地址

你好,能给个oled的源代码吗

网友AA:
这个用51的能做出来吗?我是新来的,学习!

网友AB(2021-03-03):
电路连接方式?

网友AB:
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网友AC:
不错,好像好好玩的样子

网友AC:
刚买了一个,拿来试试

网友AD(2021-05-28):
刚买了一个,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E:
这个要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AF:
任何一个基础的东西,只要精研就能成为牛人!

网友AG:
学习了,正在琢磨oled的显示问题呢

网友AH(2021-07-09):
问个弱鸡问题啊,这个oled怎么接线啊

网友AI(2023-05-17):
图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