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函数不进入中断,求解

楼主:
void main()
{
        T3H=0xfc;
        T3L=0x66;
        IE2|=0x20;
        T4T3M|=0x08;
        EA=1;
        while(1);
}
void Timer3_Isr() interrupt 19
{
        static unsigned int i;
        i++;
        if(i==1000)
        {
                i=0;
                P55=!P55;
        }
}

程序应该是没有进入中断,用串口发送数据测试了。这是为什么啊,真让人着急~~~图片是我写的,下面的时别人告诉我的,但是也不行,难道是我测试有问题?我用keil debug测没有波形,程序好像直接就不走。那个细节出了问题啊,求解,多谢~~~

网友A(2018-04-17):
你的定时器设置不当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c15w4k60s4.h"
void main()
{
        T4T3M &= 0xFD;                //设置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3H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1毫秒@11.0592MHz
        T3L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1毫秒@11.0592MHz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IE2 |= 0x20;                //开定时器3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Timer3_Isr() interrupt 19
{
        static unsigned int i;
        i++;
        if(i>=1000)
        {
                i=0;
                P55=!P55;
        }
}

网友B:
真是敲他码啊!我把源程序的串口关闭竟然行了,提取出来的这个程序竟然也没问题,但是问为什么用keil不出波形?
定时器0可以出波形,T3/T4 却不行,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有大神帮忙指点下没?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时器设置不当
#include
//#include "stc15w4k60s4.h"

谢谢~程序虽然不是很规范但是没问题的,用keil的debug检测P55口不产生波形。你知道什么问题吗,或者给我说说怎么设置才可以产生波形,我用T0可以产生波形。

网友C:
新手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