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LCD12864显示出现这画面咋回事,后面的电位器调了,要么是两条横线,要么是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17):
正常的是两个半屏合成就是一个屏,这是调过头的表现
楼主可以通过测试程序来调节它到恰当的对比度即可

网友B:
你试一下拨一下PCB与屏之前那个胶,就是连接那个胶,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拨一下那个胶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C:
上次也是这个情况,我换了下单片机的晶振就好了,当时是因为晶振没起振,要不就是电路部分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曾经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已经忘光什么原因了 多调一下能用的试试看把

网友E(2018-12-24):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还有区别,我挑PCB背后的钮,屏幕只是在有黑块(LZ第一张照片的状态)和没有黑块变化,求助啊

网友E:
最新情况,串行可以正常显示,并行就不行,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F:
正在研究中咧,目前看来不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是程序哪里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最新情况,串行可以正常显示,并行就不行,不明白为什么

我今早又仔细的看了下,我的原因是液晶屏的排针有两个相邻排针焊接时焊锡连上了,我把焊锡划断后就好了。大家看看自己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G:
用这个显示最好选择11.0592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