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开发版的超声波测距电路

楼主(2018-04-17):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uchar a_a;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3^4;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3^5;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sbit c_send = P3^2;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3^3;        //超声波接收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bi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距离
uchar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处理距离函数****************************/
void smg_display()
{
    dis_smg[0] = smg_du[distance % 10];
    dis_smg[1] = smg_du[distance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distance / 100 % 10] & 0xdf; ;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ISPgoon();   /*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取地址*/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ISP_CMD | PrgCommand;/*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1,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et_d= byte_read(0x2001);
    set_d <<= 8;
    set_d|=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et_d = 5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3;        //只显示3位数码管
        }
        if(menu_1 == 1)
        {
            smg_i = 4;     //只显示4位数码管
        }
    }
    if(menu_1 == 1)            //设置报警
    {
        if(key_can == 2)
        {
            set_d ++ ;        //加1
            if(set_d > 400)
                set_d = 400;
        }
        if(key_can == 3)
        {
            set_d -- ;        //减1
            if(set_d <= 1)
                set_d = 1;
        }
        dis_smg[0] = smg_du[set_d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set_d / 10 % 10] ;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set_d / 100 % 10] & 0xdf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0;      //a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istance <= set_d)
    {
        value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value = 0;
        beep = 1;        //取消报警
    }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smg_we2 = 1; smg_we3 = 1;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smg_we2 = 0; smg_we3 = 1;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smg_we2 = 1; smg_we3 = 0;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smg_we2 = 1; smg_we3 = 1;smg_we4 = 0; break;
    }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smg_we_switch(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 0;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TR0 = 0;                //关定时器0定时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TR0=1;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flag_time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distance *= 0.017;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distance > 50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 888;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smg_display();    //处理距离显示函数

网友A:
求完整的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