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有一段程序没看懂 谁能帮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这个是对LCD1602初始化显示 想问一下 0x80 0xc6 0xdf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 编程小白 求解答

网友A(2018-04-17):
0x表示后面两个数字的是16进制

网友B:
wr_com() 是什么函数,我觉得应该是对数据的采集函数!

网友B:
wr_com();你看看这个函数是啥功能不就清楚了!

网友C:
        wr_com(0x80);//写命令: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wr_dat(0xdf);//写数据: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数字

网友D:
初始化1602的内部寄存器,具体写法看手册吧

网友E:
0X80就是把液晶显示的位置设置在第一个格里,就是屏幕第一位显示,其它的都是命令,直接看1602手册

网友F:
wr_com(int  i);是一个函数  ,内部有一个定义的值

网友G:
具体看1602手册吧,这几个都是写命令写数据的参数
wr_com(0x80);//写命令: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wr_dat(0xdf);//写数据: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数字

网友H:
wr_com 是写命令(也有些人写法不太一样,比如write_com也是可以的
wr_com(0x80)是从lcd1602第一行的第一位开始显示
详细的你可以去查找一下ds18b20的操作手册,对照之后不难看懂

网友I:
你需要仔细看看1602说明书。那一句的意思是“向1602写指令”,这个指令就是“从第一个字符位置开始写入显示内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1602的内部寄存器,具体写法看手册吧

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K:
写命令,指针的开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