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输出一个0~2.5v可控直流电压

楼主(2018-04-17):
我想用单片机输出一个范围0~2.5v可控的直流电压,要怎么做,求教

网友A:
无法直接输出。但是你可以控制输出脉冲的占空比,然后加阻容滤波,但不是很准。

正规的方法是使用单片机控制D/A转换电路。

网友B:
用单片机的DAC口输出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直接输出。但是你可以控制输出脉冲的占空比,然后加阻容滤波,但不是很准。

正规的方法是使用单片机 ...

DAC0832+LM358这样的组合行吗

网友C:
PWM方式,外加MOS

网友D:
例如:用P1的8个脚,每个脚上接不同的电阻R1-R8,阻值可以按1:2:4:8:16:32:64:128:256的比例配置。这8个电阻末端接在一起后,再通一个电阻的RX下地,精心计算一个RX的阻值,可以从RX上得到你所需要的电压(当你给P1口送不同的数值时)。

网友E: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