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后级整流管换上uf4007超快恢复二极管后不能工作

楼主(2018-04-17):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但是前级换高频前级,后级整流管换上uf4007后却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电路的元器件改变了,其他的肯定也得做相应的改变,除非用了能直接代换的元件,特别是前面低压那部分

网友B:
“前级换高频前级”是什么意思?
uf4007的反向击穿电压是多少?

楼主:
前级用高频逆变的前级!后级电路一样!把整流管换成快恢复整流管!

网友C(2023-01-23):
二极管有限流的,串那么多二极管后面还有多少电压电流,最好用之前308二极管

网友D:
可能是
uf4007 Maximum instantaneous forward voltage 1.7V @1A
或是
uf4007 Maximum reverse recovery time 75 ns
可以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