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的元件protues仿真能实行功能?

楼主(2018-04-17):
Altium designer 画的元件 protues仿真能实行功能,或者只能在库中找

网友A:
能不能你试了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我感觉可以

网友C:
这个预计是不能的,因为参数很多。你画的只是通用性的。

网友D:
自己动手

网友E:
不可以的,altium designer里面只是一个图形。要能proteus仿真,必须按规则建立对应模型才可以。

网友E:
不可以的,alitium designer里面只是图形符号,需要按照proteus建模要求建模并设定参数和规则才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