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stm32单片机,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8-04-17):
想学习stm32单片机,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A:
C语言必须过关的

网友A:
C语言,必须学号

网友B:
可以买两本书,一本是c语言的,另一本是与你想要学的单片机的教程的书

网友C:
1>STM32可以直接学。
    你找一块开发板,按照文字教程和视频教程学,编几个小实验,比如IO口控制、中断、定时器。。。就差不多入门了;
2>如果学过51单片机,起码对编程这方面就比较熟悉了,那样学起STM32会更加快。
    好处就是:你51单片机的功能,基本上STM32都有,可以比喻说,STM32是51的加强版,也就是说STM32包含了比51单片机更丰富的功能;你就控制51单片机,那么只要稍微熟悉一下,就很快能入门STM32;
3>直接学51单片机、STM32,难度差不多一样。
    我自己用过51单片机、STM32,感觉如果有一些C语言基础,直接学51和直接学STM32是差不多的,因为STM32有C语言的固件库,学起来,就是调用固件库的函数,很方面。话说回来,如果学过51单片机,那样起码对汇编语言、内部寄存器控制、C语言程序风格,这几个方面更加了解、掌握,对你以后学更高级的MCU是有好处的。

网友D:
c语言。stm32其实不难学,因为有标准库。刚开始学只需要调用库函数就可以,其他的操作和51差不多的。到后来再学习寄存器操作。最好了解一些微机原理方面的知识。

网友E:
要有C语言基础,然后找个stm32的例程,能看懂就可以买个学习板,或者自己做个小系统板,跟着例程一个一个模块的学,
一般都是先学端口GPIO的控制实用,熟练后就可以了解下stm的内部时钟,知道怎么配置内部时钟,
然后,就是开始通信模块的学习,基本的串口通信开始,表较容易理解,资料也多,基础掌握后,就可以升入复杂协议的学习,,
这时就可以了解os系统的基本架构,,熟练一两个os系统后,你就知道要后面要学什么啦
stm32是开发产品用的,内部集成资源丰富,不同产品需要用到不同的内部资源,也就是要学会调用以满足产品所需,,

网友F:
只需要决心。

网友G:
C语音就行,懂点数电模电

网友H:
要全部做好学习STM32的基础工作貌似有挺多,个人认为,你就先买个板子,按上面的教学视频看看,学着学着你就知道自己哪里不足了

网友I(2019-02-23):
C语言、32单片机编程基本组成过程,多看看中文版的用户手册!

网友J:
关于板子的各部分知识,c语言也需要,这些网上都可以找到资源

网友K(2020-02-17):
建议下载一下:《STM32F103xxx参考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如果在时间充裕的的情况下微机原理和《C和指针》、《C primer plus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Cortex-M3权威指南》和《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的相关书籍。

网友L:
入门复杂了点,有51和c基础的话会容易些。

网友M:
需要决心

网友N:
c语言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各位大佬

网友O:
基本c语言,看视频把例程弄明白搞清楚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应用即可

网友O:
网上找一些视频看然后仿真 自己尝试改写

网友P:
先学会51,这对学32有帮助

网友P:
C语言一定要好

网友Q:
最好先简单学习51单片机的相关知识,然后在学习stm32

网友R:
c语言!熟悉外设!库怎么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