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单片机显示距离扩大了十倍为什么,另求补充一下中断有关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Lcd1602_RW = P2^5;
sbit Lcd1602_EN = P2^7;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char disdat[4] ={ 0,0,0,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md)
{
        Lcd1602_RS=0;
        P0=cmd;
        delayms(5);
        Lcd1602_EN =1;
    delayms(5);
        Lcd1602_EN =0;
    delayms(5);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shu)
{
        Lcd1602_RS=1;
        P0=shu;
        delayms(5);
        Lcd1602_EN =1;
    delayms(5);
        Lcd1602_EN =0;
        delayms(5);
}

void write_1602(uchar add,uchar sj)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add);
        Lcd1602_Write_Data(sj) ;
}

void zifuchuan(uchar *ch)
{
    while(*ch!=0)
    Lcd1602_Write_Data(*ch++);
        delayms(5);
}
void LcdInit()
{
         Lcd1602_EN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0x0c);
         Lcd1602_Write_com(0x06);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com(0x01);
         zifuchuan("TFB")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58;
         disdat[0]=S%1000/100;
         disdat[1]=S%1000%100/10;
         disdat[2]=S%1000%10 %10;
         write_1602(1,disdat[1]+0x30);
         write_1602(2,disdat[2]+0x30);
         write_1602(3,disdat[3]+0x30);
         write_1602(5,'c');
     write_1602(6,'m');

         }

void zd0() interrupt 1
  {
    flag=1;
  }

void  StartModule()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main(void)
{
         delayms(5);
     LcdInit();
         TMOD=0x01;
         TH0=0;
         TL0=0;
         ET0=1;
         EA=1;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nut();
     delayms(1);

        }

}

网友A(2018-04-17):
呵呵,你不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不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

不好意思我是在看了你帖子之后立马对错误进行了修改,然后又运行了一下又改了一些其他的错误,发现了这个错误百思不得其解想快一点知道所以又立马直接发了个帖,不是没有认真看是一直没有登录刚才看到了上个帖子回帖我还是太粗心了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个新手伸出援手谢谢好人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不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

再次感谢大佬程序运行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谢谢,自己太粗心了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