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180+DS18b20+0.96液晶+1.9寸TFT stm32源码

楼主(2018-04-17):
STM32+BMP180+DS18b20+0.96液晶+1.9寸TFT

//=============================================================================
//文件名称:main.h
//功能概要:STM32F103C8核心检测
//调试方式:J-Link OB ARM SW方式 5MHz
//=============================================================================

//头文件
#include "headfile.h"
float tem;
unsigned int tempr,tempL=0,tempH=0;//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bmp,bmt,bm_ph,bm_pl,bm_th,bm_tl;//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sm_sc;
unsigned int tt1=0;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void display(void)
{
        int i;
        for(i=0;i<6;i++)
        {
                OLED_ShowCN(i*16,0,i);//测试显示中文
        }
        for(i=0;i<3;i++)
        {
                OLED_ShowCN1(i*16,2,i);//测试显示中文
        }
        disp_uint(40,2,tempH);
        OLED_ShowStr(65,2,".",2);
        disp_uint(70,2,tempL);
        OLED_ShowStr(95,2,"C",2);
        for(i=4;i<7;i++)
        {
                OLED_ShowCN3((i-4)*16,4,i);//测试显示中文
        }
        disp_uint(40,4,bm_th);
        OLED_ShowStr(65,4,".",2);
        disp_uint(70,4,bm_tl*100);
        OLED_ShowStr(95,4,"C",2);
        for(i=0;i<4;i++)
        {
                OLED_ShowCN3(i*16,6,i);//测试显示中文
        }
        disp_uint(55,6,bm_ph);
        OLED_ShowStr(80,6,".",2);
        disp_uint(84,6,bm_pl);
        OLED_ShowStr(109,6,"KP",2);

}
void usart_data()
{
                UART_PutStr (USART2, "温度:");
                UART_PutChar(USART2,tempH/10+'0');
                UART_PutChar(USART2,tempH%10+'0');
                UART_PutChar(USART2,'.');
                UART_PutChar(USART2,tempL/10/10+'0');
                UART_PutChar(USART2,tempL/10%10+'0');
}
int main(void)
{

    DelayInit();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Lcd_Init();
        Adc_Init();
        Init_BMP085();
        uart_init(9600);
        Timerx_Init(50000,7200);// 设定5分钟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        while(DS18B20_Init());
    SysTick_Init();
         OLED_CLS();//清屏
        while(1)
        {
        //        tem=DS18B20_Get_Temp();
        //        bmp085Convert();
                tempr=(unsigned int)(tem*100);
                tempH=tempr/100;
                tempL=tempr%100*10;
                display();
                tt1++;
                bmp= (unsigned int)result_UP;
……………………

网友A(2018-11-02):
你好,请问一下,BMP180的负温度测量应该怎么设置?网上很多例程都是直接设置一个长整型long的温度值,然后按位取出进行显示,那要是想显示零下的温度,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9-03-08):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BMP180的负温度测量应该怎么设置?网上很多例程都是直接设置一个长整型long的温度值,然后 ...

我是测得常规温度 负温度读取出来应该是用一个标志位判定,具体我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