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蜂鸣器FPGA源码与教程+仿真与报告等资料

楼主:
fpga播放一首歌

1  实验目的
(1)理解并掌握脉宽调制(PWM )技术的控制方法及基本工作原理。
(2)学习并掌握脉宽调制(PWM )驱动蜂鸣器的实现方法。
2  实验原理
2.1  基本概念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 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差别: 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 2K~5K 的方波去驱动它。  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无源蜂鸣器的优点是:1。便宜,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1234567)”的效果。3。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 LED 复用一个控制口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  。

    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是有源蜂鸣器。FPGA 输出低电平,即可让蜂鸣
器鸣响。

Quartus 工程 qsf 文件管脚约束命令,把以下命令拷贝到新建 quartus
工程的 qsf 文件即可完成管脚约束(注意信号名必须相同) :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 -to i_50m_clk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8 -to i_rst_n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7 -to o_pwm

3  实验步骤
3.1  综合
(1)运行综合工具。
(2)打开项目工程,项目工程存放于以软件开发工具命名的文件夹
中。
(3)编译运行或直接点击下载,下载 FPGA 软件到目标板。
(4)查看软件运行效果
3.2  仿真
请参考视频讲解。
主要命令:
切换仿真路径   cd  { 仿真库路径 }    ,如: cd
{F:\Verilog_demo\M01_buzzer_pwm\sim};
  run 100us:仿真运行时间长度 100us ;
do wave.do:运行波形文件;
vlog ../src/*.v:编译 scr路径下的所有 v文件
vsim:开始仿真命令
quit –sim:退出仿真
4  实验结果
4.1  结果演示
4.1.1  MODELSIM  仿真演示

4.1.2  M ATLAB  数据分析
略。
4.1.3  开发板演示
略。

4.2  特别说明
          PWM 的一个优点是从处理器到被控系统信号都是数字形式的,无需进行数模转换。让信号保持为数字形式可将噪声影响降到最小。噪声只有在强到足以将逻辑1改变为逻辑0或将逻辑0改变为逻辑1时,也才能对数字信号产生影响。
对噪声抵抗能力的增强是PWM相对于模拟控制的另外一个优点,而且这也是在某些时候将 PWM 用于通信的主要原因。从模拟信号转向PWM 可以极大地延长通信距离。在接收端,通过适当的 RC 或LC网络可以滤除调制高频方波并将信号还原为模拟形式。
PWM既经济、节约空间、抗噪性能强,是一种值得广大工程师在许多设计应用中使用的有效技术。

源程序如下:
//==========================================================================
//Filename  :PWM_gen.v
//modulename:PWM_gen
//Author    :a fei
//Date            :2012-5-16
//Function  :PWM产生器,输出的pwm驱动蜂鸣器
//Uesedfor  :
//Taobao    :
//E-mail    :2352517093@qq.com
//==========================================================================

module PWM_gen(

                 i_fpga_clk  ,
                 i_rst_n     ,

                 i_pwm_with  ,

                 o_pwm

                  );

input    i_fpga_clk  ;//50MHz
input    i_rst_n     ;

input [19:0] i_pwm_with  ;//改变数值可控制PWM的高电平宽度
output reg   o_pwm       ;

//=======================================
//分频计数器
//=======================================
reg[19:0] pwm_cnt ;

always @ (posedge i_fpga_clk or negedge i_rst_n)//时钟沿加1
       if(!i_rst_n)
            pwm_cnt <= 20'b0 ;
       else if( pwm_cnt==20'hfffff)
            pwm_cnt <= 20'b0 ;
       else
            pwm_cnt <= pwm_cnt+1'b1 ;

always @ (posedge i_fpga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i_rst_n)
              o_pwm <= 1'b0 ;
         else if(pwm_cnt<=i_pwm_with)
              o_pwm <= 1'b1 ;
         else
              o_pwm <= 1'b0 ;

endmodule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包含完整的设计报告):

网友A(2019-01-06):
很有帮助

网友B(2019-11-23):
刚好学习FPGA,用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