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舵机控制板pca9685的stm32驱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17):
最近要做个六足机器人,所以买了个舵机控制板,而商家给的是arduino的代码,我用的是stm32,
自己就看了挺多文档,一开始总是不行,
在网上请教了几个大神,终于成功
写出了pca9685的驱动代码(测试成功)。
在这里分享给需要的人。

#include "pca9685.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void pca_write1(u8 adr,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u8 pca_read1(u8 adr)
{
  u8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1|0x01);
  IIC_Wait_Ack();

        data=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pca_reset1(void)
{
        IIC_Init();
  pca_write1(pca_mode1,0x0);

}

void pca_setfreq1(float freq)
{
                u8 prescale,oldmode,newmode;
                double prescaleval;
                freq *= 0.92;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floor(prescaleval + 0.5f);

                oldmode = pca_read1(pca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_write1(pca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_write1(pca_pr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_write1(pca_mode1, oldmode);
                delay_ms(2);

                pca_write1(pca_mode1, oldmode | 0xa1);
}

void pca_setpwm1(u8 num, u32 on, u32 off)
{
                        pca_write1(LED0_ON_L+4*num,on);
                        pca_write1(LED0_ON_H+4*num,on>>8);
                        pca_write1(LED0_OFF_L+4*num,off);
                        pca_write1(LED0_OFF_H+4*num,off>>8);
}

void pca_write2(u8 adr,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2);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u8 pca_read2(u8 adr)
{
  u8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2);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2|0x01);
  IIC_Wait_Ack();

        data=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pca_reset2(void)
{
        IIC_Init();
  pca_write2(pca_mode1,0x0);

}

void pca_setfreq2(float freq)
{
                u8 prescale,oldmode,newmode;
                double prescaleval;
                freq *= 0.92;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floor(prescaleval + 0.5f);

                oldmode = pca_read2(pca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

网友A:
楼主还在吗,我下载了你的程序到我的单片机里面,连接了pca9685与舵机,可是舵机依然不转动。。。。。我很急很急,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请问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
我也很想请教

楼主:
我这个控制的是两块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吗,我下载了你的程序到我的单片机里面,连接了pca9685与舵机,可是舵机依然不转动。。。。。我很 ...

我写的是控制两块板子的

网友C(2018-05-24):
楼主请问:
1. 你两个驱动板的基地址是怎么焊接的?一个是0x80,另一个是0x82,请问是怎么焊接的?
2. void SetPWM(uint32_t num,uint32_t on,uint32_t off) 这个函数中,num是不是就是第n个舵机,on是开始角度,off是停止角度?
3. LED0_ON_L和LED0_OFF_L是什么意思?感激不尽啊!!!
能不能加楼主联系方式

网友D(2018-10-01):
不错,完全没问题。。谢谢

网友D:
请问楼主pca_setpwm(15,0,pwm_td); 第二个参数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E:
楼主啊,你的程序备注有点少啊,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啊,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F:
怎么接线的啊,我的连上三个mg995,就动不了了????

网友G(2019-05-30):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H(2019-08-03):
备注有点少

网友I:
感觉挺不错,不过我币不足

网友J(2019-10-09):
整洁到一条注释都没有。。。